想做个简易单管功放

楼主(2022-04-29):
各位大师好!菜鸟想做个6P1单管能放手机歌曲的小功放,就是手机上的耳机插孔直接驱动6P1,不要6N2电压放大可以吗?(手里有收音机上的电源变压器和一个输出变压器)在下先谢谢!!

网友:
我说个想法,手机是低阻输出应使用升压电路,用一小电源变压器220:10左右的低压做输入,另一端接栅极,还有安全隔离作用。

网友A:
单管不好听,失真大。尽量两个管子。就像自行车,只有后轮如同无头苍蝇,必须配个前轮掌管方向和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用6J9也可以:

你那个LED加的很有意思。

网友B:
或者用6J9也可以:

网友:
可以用6J9或者6F3,严格来说,6F3不算单管,但也是单管。建议用6F3毕竟功率大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管不好听,失真大。尽量两个管子。就像自行车,只有后轮如同无头苍蝇,必须配个前轮掌管方向和平衡。

        如果两管功放好比两个轮子自行车的话,那单管就是马戏团的。

网友:
用6T1吧
。。

网友:
用高跨导的电子管一只制作功率接续器还是可以的。比如6P15,6S6,6P9P,6J9。6П9就是6P9P。

网友:
我试过手机直推4P1S用大耳机听歌,其实好听的,手机调到最大音量刚刚好正常听歌的音量。推喇叭功率太小,毕竟摆幅在那限制了

网友:
6P15和6P9P好推比较合适,或者复合管

网友C:
当然可以,不过成本更高!!牛推6P1!那个合金输入牛可能就要好几大百!可能还没有合适的!
自制因为电压很低应该也不会太难,不过绕起来很容易绕道头晕!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的指导,看样还是要一级电压放大好还有个大问题:就是咋样能产生胆味?说什么偶次斜波我也不懂,看抖音上拍的视频很好听,很是喜欢听这个“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的指导,看样还是要一级电压放大好还有个大问题:就是咋样能产生胆味?说什么偶次斜波我也 ...

那不如直接听斗音里面的就好,自己做的胆机铁定不如他们的

网友:
这个图最多可输出1.2W,最大失真超过5%。

补充内容 (2022-4-29 22:17):
功率计算有误,应该是0.5W。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不过成本更高!!牛推6P1!那个合金输入牛可能就要好几大百!可能还没有合适的!
自制因为电 ...

我试了,声音还是偏低,我是600比60K的输入牛

网友:
有空,我去试试!

网友E:
特殊要求,特殊电路,特殊享受,就6p15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特殊要求,特殊电路,特殊享受,就6p15吧

这6P15单灯机电路,也是我14年前构思并制作成功的,在『胆艺轩音响技术论坛』发表!
我的得意之作—6P15单灯机- 『胆艺轩音响技术论坛』 - 胆艺轩[Tube...
发贴时间:2008年7月4日 - 胆艺轩[Tubebbs]论坛我的得意之作—6P15单灯机老胆LAODAN称之为得意之作,其并不是什么宏篇巨著,也没有重大发明,仅是一台6P15单灯小功放而已。...
http://www.tubebbs.com/viewthrea ... &fromuid=118058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6P15单灯机电路,也是我14年前构思并制作成功的,在『胆艺轩音响技术论坛』发表!
我的得意之作—6P ...

老哥我做了一台6P1单灯的

网友D:
理论用牛推,很多管子都能单管,但是讲实在话,第一,牛失真大,第二,牛更加贵,得不偿失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理论用牛推,很多管子都能单管,但是讲实在话,第一,牛失真大,第二,牛更加贵,得不偿失也!!!

玩意!各种玩法,各有好玩之处!利在哪里,弊在哪里,只有自己做了,才有真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我做了一台6P1单灯的

6P1单灯,需要推动信号的电压幅值应该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6P15单灯机电路,也是我14年前构思并制作成功的,在『胆艺轩音响技术论坛』发表!
我的得意之作—6P ...

大师这个电路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这个电路牛👍

用6S6单管三极接法比这效果还好!

网友:
给你我做的6S6小单端做参考: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10372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用牛推,很多管子都能单管,但是讲实在话,第一,牛失真大,第二,牛更加贵,得不偿失也!!!

失真大会不会有惊喜,是不是有偶次谐波

网友:
这下这个帖子有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玩意!各种玩法,各有好玩之处!利在哪里,弊在哪里,只有自己做了,才有真体会!

我基本都试过了,运放推,牛推,还有直接1个电子管。总结来说就是常见的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当然自己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声音还是偏低,我是600比60K的输入牛

理论上不应该呀!6P1和6P6P理论上13V就能推满了。不过现在的手机耳机插孔输出好像不高,推功放没有电脑耳机口推的足。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回复!!现在很想知道哪款电路胆味浓我这个输出变压器有点小,好像听说大了才好听,我准备用黑白电视机变压器拆了次级17伏,绕一个绕组当输出,高压绕组不动,不知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回复!!现在很想知道哪款电路胆味浓我这个输出变压器有点小,好像听说大了才好听,我准 ...

买靠谱的输出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不应该呀!6P1和6P6P理论上13V就能推满了。不过现在的手机耳机插孔输出好像不高,推功放没有电脑耳 ...

而且,输入牛的失真,低音,失真很大

网友D:
请教一下,这个大概多少W,有1W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且,输入牛的失真,低音,失真很大

你能确定你的输入牛没问题吗?可能是信号源使出阻抗高,也可能你的推动牛有问题。很多拆机牛是高频信号耦合使用,用在音频输入和输出的阻抗很高!

网友:
加个6J1来推不就好了吗?也就几块钱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这个大概多少W,有1W输出吗

0.5W左右!

楼主:
各位大师看看我这个变压器做6P15单管可以用吗?坏示波器上的,输出6.3V,33伏,165,把两个高压串200伏可以吗?还是接成165减去33伏再倍压

网友:
是的,因为我用的是R牛,就是电源牛,只不过参数我自己设定的罢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们单管做好了,声音太小,加了个6V/220伏的变压器,声音宏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们单管做好了,声音太小,加了个6V/220伏的变压器,声音宏亮

牛啊 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啊 不错哦

多吧,哈哈,东拼西凑的,就这还少个滤波电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吧,哈哈,东拼西凑的,就这还少个滤波电感呢

没有没事,我基本不加电感,浪费体积,电阻代替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