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泉794套件

楼主(2022-04-29):
前一段时间,在本坛收了两台百泉794收音机,到手后经检查发现是学生组装的套件机,看来当年的厂家还真是“多种经营”啊!
我对其中一台进行了调整,它的问题是没进行过频率覆盖调整,拉线电容还是满的,在简单统调后,机器恢复了正常,灵敏度蛮高的,音质也还可以。

楼主:
度盘上有型号,电路板有也有型号,两者看上去有点不同,但应该都是794-2的意思。

楼主:
另两张图。

楼主:
有一个机壳上还贴有自制标签,上面有人名和班别,是电子班学生组装的,可能是943班,也可能是993班,看不太清楚。

楼主:
该机为全硅管七管机,共用了5只201和2只8550,到手时没有任何资料,但我在网络上搜到的百泉794-2电路图,则是功放部分用了两只3AX31,看来厂家也是“与时俱进”了。

楼主:
这是喇叭的图。

网友A:
只能说后期锗管不好买了,再者多数管子性能不好,干脆更换为硅管。

网友B:
推挽用硅管想做好很不容易,还是鍺管妥当

网友:
制作人是李莲英,李大总管

网友:
机器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网友:
电子993班。

网友C:
甚至还有2次AGC,这就是当年的套件吗,比我装的那个某ww818好多了。

网友A:
补充一下,9楼说的对,输出的推挽管子更换为硅管,要改偏置电路:

网友:
这百泉机子三极管连8550都用上了。估计是99级学生的实习作品。

楼主:
这机器虽然功放用的也是硅管,但听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堪,当然这可能也和我对调幅收音机的音质要求不高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9楼说的对,输出的推挽管子更换为硅管,要改偏置电路:

您这图怎么有彩色的东西?感觉像是后期加工过。这种带稳压的偏置电路,在后期的产品里,有些锗管功放的机器也这么用,当年使用硅管功放的机器很少,翻了好几本,也没找到几个例子,其中有带稳压偏置的,也有不带的,各有各的做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甚至还有2次AGC,这就是当年的套件吗,比我装的那个某ww818好多了。

这本来就是产品嘛,估计后期为了提高销量,干脆把半成品当套件卖了,我有几个套件机,基本都是这种情况。专门为学生实习而生产的套件,我倒是一个也没有,估计是上面印的那几个字,让我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后期锗管不好买了,再者多数管子性能不好,干脆更换为硅管。

估计还就是货源的问题,到了90年代末,应该很少生产锗三极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挽用硅管想做好很不容易,还是鍺管妥当

那种用输入输出变压器的锗管功放电路,玩的已经够多了,换成硅管的,其实也有点意思。

楼主:
当时收到机器后,我也翻了一下手头的几本收音机电路图集,这个百泉794,也只翻到了一张全锗管的,后来上网搜索,搜到了硅锗混合的,也就是我前面发的那些电路图,但是全硅管的没能搜到。

楼主:
五楼图片里的那个201,全称是“GLDG201A4”,和以前标注的3DG201明显不一样,这个有点什么说法吗?了解的同好说一下吧!

网友:
一晃眼标题,差点以为是讲早期的714卫星接收机套件了,哎快老眼昏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这图怎么有彩色的东西?感觉像是后期加工过。这种带稳压的偏置电路,在后期的产品里,有些锗管功放的机 ...

这个机型厂家貌似没有生产全硅管的机器,这个是比照其他的3V收音机硅管功放电路自己改的哦。

冠达882型收音机电原理图007(全硅管).p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型厂家貌似没有生产全硅管的机器,这个是比照其他的3V收音机硅管功放电路自己改的哦。

第二张图有特点

楼主(2022-08-25):
当时到了两套,有一套是立即调整了,还有一套就一直留着,这几天有了心思,就着手调整,这一台的问题就多了,焊点乱七八糟,零件歪歪扭扭,还有断线虚焊等问题,整个过程基本上等于大修了,最终还是把它给完成了。

楼主:
两机器的喇叭不一样,感觉灵敏度也有一定的区别,先把玩几天吧

楼主:
花了点时间,对末级功放进行了改动

楼主:
其中一台改成了锗管,换成了两只3 AX 31

楼主:
保留一台纯硅管的,把未级功放的下偏置电阻改成了二级管,提高电路对电源变化的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