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您对这个小功放的电路设计有何看法?

楼主(2022-04-29):
(图片)

网友:
我是小白,看着没啥问题,就电源浪费多了点。个人认为比某些大师的直偶电路靠谱得多

网友:
稳定性差

网友:
进修老大做过类似电路

网友:
就是這個,据说效果不错

网友A:
楼主老师的设计:末级实际屏耗3.4W,不削波输出功率约0.5W,失真度以二次谐波为主,超过5%,三次谐波应该小一个数量级,不计。末级放大倍数12,前级放大倍数约30,整机放大倍数约14.4(8欧喇叭)。输入信号0.15Vrms信号即可打满不削波输出功率。第一级输入信号幅度较小,此状态下第一级非线性影响很小,失真可忽略。整机失真以末级为主,估计最终输出信号的失真度在5%左右。(纯手动估算,误差难免,如有请谅)
不了解设计意图和用途,不敢妄加评论。

楼主:
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代替阴极阻容元件,实听效果不知差距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老师的设计:末级实际屏耗3.4W,不削波输出功率约0.5W,失真度以二次谐波为主,超过5%,三次谐波应该小 ...

做一个睡前被窝里躺差听京戏,就是玩,想看看二极管和稳压管代替阴极阻容行不行?想听听音质上有何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稳定可言。 电源波动和6N3输出漂移能有几十V, 6N6栅压才6v。  不是截至就是烧管。

您的分析,值得我再思!

楼主:
看来6N6阴极还得用阻容件!

楼主:
想来想去,还是进修老师的方案好,向进修老师学习,就做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稳定可言。 电源波动和6N3输出漂移能有几十V, 6N6栅压才6v。  不是截至就是烧管。

用6N3的SRPP,稳定不是问题,稳压管功耗有点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6N6阴极还得用阻容件!

我的经验是稳压管,发光二极管等代替电阻,听感好于电阻。

网友D:
加个电容就解决了,6N3漂移还是大,而且左右两管不对称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经验是稳压管,发光二极管等代替电阻,听感好于电阻。

我是个没有准主意的人,你的说法又使我增加了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电容就解决了,6N3漂移还是大,而且左右两管不对称的很多,

差异是肯定的,但漂移(与温度相关)没细研过!

楼主:
电子管与温度相关的漂移应该很小吧!

网友:
既然加晶体管了两级直藕末级用恒流源代替阴极电阻,TL431+BJT是很实用的方案

网友A:
开机时前级管没有进入状态,高压直接加到末级管栅极,可能会形成较大的冲击。

网友E:
稳压管和二极管导通一般被认为具有零阻特性(电压上升会引起电流急剧增大),无法建立自给栅压,管子很快就玩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稳压管和二极管导通一般被认为具有零阻特性(电压上升会引起电流急剧增大),无法建立自给栅压,管子很快就 ...

阴极放二极管这种就属于固定偏压了,缺少电阻的电流负反馈机制,如果不对电子管和这些二极管的参数做严格测定筛选确实很容易导致工作点大幅偏离设置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阴极放二极管这种就属于固定偏压了,缺少电阻的电流负反馈机制,如果不对电子管和这些二极管的参数做严格 ...

因为取消旁路电容,附加相移没有了,听感好了,每个二极管都有温度特性,场效应管的热补偿就是利用PN节的温度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时前级管没有进入状态,高压直接加到末级管栅极,可能会形成较大的冲击。

胆整流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取消旁路电容,附加相移没有了,听感好了,每个二极管都有温度特性,场效应管的热补偿就是利用PN节的 ...

本质上就是固定偏压,问题出在这个电路的稳定性上,首先稳压管的温度稳定性不好,需要用不同稳压值的稳压管串联来补偿修正温度系数,另外电子管的参数一致性也不好,固定偏压的机器功率级一定是有负压可调的,缺少固定偏压的负压调整,那左右声道的功率级电流可能差别很大,6N6是双三极管,只能找内部匹配好的管子来用那也太麻烦了,换成可调并联稳压线路会更方便些。

另外我本人并不排斥阴极的旁路电容,因为实际上电源的末级退耦电容也是始终在音频通路里的,它也会产生和阴极旁路电容一样的影响,单端的音频电路里几乎不可能避免电容,既然如此,我觉得用阴极电阻或者阴极恒流源来提高屏流稳定性,同时阴极旁路电容按UltraPath方法连接以绕开电源退耦电容,这样的表现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时前级管没有进入状态,高压直接加到末级管栅极,可能会形成较大的冲击。

功率管栅极和阴极之间连个二极管钳位,冷态和前级不良时可以起保护功作用

网友G:
6N3负偏0.7V 用二极管做恒压负偏很难引反馈。用直耦也不是必要,看什么情况而定。本来可以选更合适的屏压 负偏工作点 总比强行弄个直耦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G:
6N3负偏0.7V 用二极管做恒压负偏很难引反馈。用直耦也不是必要,看什么情况而定。本来可以选更合适的屏压  ...

直耦非常重要,20元的6N6,要用几百大元的思碧电容,头重脚轻了。

网友:
Triode / Pentode Loadline Simulator v.1.0 (20161216 www.trioda.com)
http://www.trioda.com/tools/triode.html

网友:
为何要直耦,底噪不好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捧场关注!您的意见和看法,不管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对我都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耦非常重要,20元的6N6,要用几百大元的思碧电容,头重脚轻了。

你这谈吐,只能说这是你的信仰。不在一个命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