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22-04-29):
电动车充电器3842的7脚与3脚之间有一个稳压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7脚是供电端,3脚是取样端,好像不用加稳压管。

网友A:
貌似是利用3脚的过流检测,增加了过压保护。

=========================================================================

这个电路3脚直接通过一个电阻到电源正。
UC3842电路图002(3脚特殊接法应用).jpg

网友B:
7脚电压偏高时稳压管导通给3脚控制电压,减小输出占空比,起限压保护作用。

网友:
UC3842引脚功能详细讲解
UC3842芯片总共有8个引脚,每个引脚的功能如下:

引脚1: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

也就是说它是该芯片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通过与引2脚的合作,达到控制误差放大器的增益作用。

引脚2: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

其实这是误差放大器采样的输入端,通过此引脚将输出电压采样后,通过比较,误差放大器做出输出脉宽调整,从而控制输出电压或电流的大小。

引脚3:为电流检测输入端

其实这个脚也是反馈端,主要通过它的大小反馈来流过开关管的电流,通过电流的高低控制开关管的通断,从而达到保护开关管的作用。

引脚4:内部振荡器的定时端

此引脚主要是控制芯片的振荡频率的,其振荡频率的大小取决于外接阻容元件的参数。

引脚5:为接地端

也就是此芯片工作电源的接地端

引脚6:驱动外部开关管的信号输出端

这个引脚主要负责发出驱动信号,控制外接开关管的导通与截止。

引脚7:为供电端

也就是此芯片工作电源的供电端

引脚8:芯片内部电压基准输出端

也就是说这个脚可以提供一个免费的5V基准电压,供外部电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利用3脚的过流检测,增加了过压保护。

谢谢您的大力帮助,应该是起保护作用,但是7脚的电压一般不会突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7脚电压偏高时稳压管导通给3脚控制电压,减小输出占空比,起限压保护作用。

懂了,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