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开了四年,现在感觉有一股酸味,怎么回事

楼主(2022-04-30):
地板是干的,上个月洗车把车里也清洁了一遍,过一星期又能闻到。这气味从哪里来的?

网友(2022-06-10):
两厢车里后备箱千万不能装海鲜,鸡鸭之类东西,否则味道难免,这方面3厢车比较好。2003年我的第一辆车就是春节去乡下,拉了几个亲戚去串门,农村路上有鸡粪,其中几人不小心踩了鸡粪后上车,鸡粪在地毯上被吸收了,整个春节车子里都是一股鸡屎味,一直到春节过去洗车店上班了,把车子开去彻底清洗后气味才消失

网友(2022-04-30):
空调风道呢?

地板表面上看起来干的,里面未必,你拆开座椅看看底下就知道了,尤其是后排座椅。

网友:
味道也许就在座椅呢。座椅地板容易渗进液体 。

网友:
会不会有小动物的尸体之类的?比如小老鼠

网友:
表示汽车已经使用10年了,无所谓气味,凑合骑。
今早启动显示冷却液告警并发出响声,检查发现水壶里液面过低,加了几百ml自来水后告警消失。

网友:
检查座椅下面,还有空调风道,还有空调滤网。换新清洗后,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A:
清洗一下空调冷凝器就行

网友:
我的速腾一万公里, 昨天开车出去快到家了就把空调AC给关了,过了一会就闻到有酸味,换个空调滤芯试试,不行再清洗蒸发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洗一下空调冷凝器就行

应该是蒸发器吧

网友:
做个空调蒸发箱清洗,再或者最近有没有去过类似味道大的环境,车上的座椅海绵内饰棚顶都会吸收这种味道

网友(2022-06-10):
一般都是空调, 滤芯先换了,再洗冷凝器,最好用抗菌的专用清洗剂。  会好一段时间。 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除非自己改装

网友:
还有暖风水箱漏了的话漏出的防冻液氧化后就是醋酸味

网友:
太阳下暴晒一个上午,然后着车开暖气,内循环,调到温度最高,风速最大,10分钟以上,去味道效果还可以。

网友:
我的也有味道,自己洗了一段时间又有味了

网友:
连续潮湿天气,偏偏来台风没关车窗,车里全泡了,半个月了,车里有时候就有酸味

网友:
看看脚垫下面有没有水,一些车天窗会沿着AB柱向下渗水,最后下完雨太阳一晒车里就有酸臭味

网友:
彻底清洁空调系统试一下

网友:
嗯大概率是空调冷凝器的问题,该清洗了,但是首先应该更换空调滤芯试试

网友:
我们这里洗内饰100到300元不等,彻底翻新600元。
洗空调风道加换空调滤芯200元。

网友(2022-07-17):
有一次小孩在后排喝奶饮料,不小心洒在座椅上。之后一只有一股弄弄的酸臭味。后来把后排椅子海绵拆下来彻底清洗了才消去。

网友:
是不是里面粘合剂时间 久了会有味道渗出来。

网友:
机油一类非挥发性油时间长了会酸化,怪怪的酸味。

网友:
汽车的空调滤芯该更换了,有条件的话,做一下空调气道清理。

网友(2022-11-01):
换个空气滤芯看看,是不是有菜放车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