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 uefi ghost 启动盘安装Windows

楼主(2022-04-30):
安装Windows 11原版,需要支持TPM(或称Intel PTT,即可信平台技术),必须是Intel 100系列主板及之后的主板才能支持,所以,我的老主板就不能原版全新安装。看到 ghost 的 iso 安装可以绕过TPM,直接安装上Windows,虽然ghost 的 iso 可以装,但它是BIOS而非efi 启动,系统稳定性大打折扣。
现在有的PE,号称能够efi安装。于是做了个 Uefi PE,把11的ghost iso拷贝进去。机器的系统盘用的是64g固态盘,CPU为i5-3470,b75主板。
1. 先把固态盘进行净化处理,也就是把盘上保留的efi及备用分区统统去除,(注意:不能使用通常的什么diskgenius之类的硬盘工具,它们不能去除efi保留分区。处理方法可采用以前介绍过的 diskpart 工具重建mbr或gpt 文件系统)
2. 安装顺利,但运行系统后,用 diskmgmt.msc 命令调用磁盘工具发现,没有 efi 启动分区,仍旧是传统的 bios 启动,不是efi启动,反复装了几次都是这样,试验完全失败。大概它的设想是在原来efi原盘安装的磁盘上(也就是上述第一步骤不进行,磁盘不做净化处理),再简单ghost一遍,利用原来的efi隐蔽分区启动系统。这样安装只能凭借侥幸,但通常是根本装不上。
3. 折腾了半天,最后还是退回原点,又把10原盘安装上了。也不是一点收获没有,在11的 ghost iso 上,有个很有意思的附加应用,即激活应用,可以把原来的“依据你所在机构”的有限时间激活,变为“数字许可证”激活,也就是永久激活,免去了原来讨厌的弹窗“你的激活过期,需要重新激活”。javascript:;

网友:
1. 注意:不能使用通常的什么diskgenius之类的......

不用, 所以出问题了, 解决方法就是用这个工具...

网友A:
     很多年不用ghost文件安装系统了。
     文章有一定的误导性存在,原版和改版的安装文件夹sources里面都有一个install.esd安装文件,或boot.wim文件,大多是*.esd。
      DiskGenius工具或PartAssist工具完全可以处理esp隐藏的FAT或FAT32文件系统。
      在Windows10PE下运行WinNTSetup工具,会自动加载安装文件iso里的install.esd安装文件,(条件指定了安装源iso)。

网友:
前提是电脑必须要Uefi启动,U盘启动选择U盘启动项有Uefi字样,用原版MediaCreationToolW11制作win11最新版本U盘安装,安装当中选择磁盘时删除系统分区和以前的几个保留分区,把系统装在这个未分配的分区上,win11会自动为你分好几个区!最好不要克隆系统!

网友B:
2楼说的对,通常人的硬盘不是GPT,因此就需要用diskgenic可以将硬盘变成gpt分区,然后再用diskgenic分区,就会收到提示创建uefi、esp等分区了。
即使用64位windows光盘安装,在安装过程中,如果你的硬盘已经是mbr,它安装过程中是不会帮你将硬盘转成gpt的,即使你在安装过程中,删掉所有分区,也不会帮你将分区改成gpt分区的。
创建gpt需要第三方工具或者命令行再或者你这个硬盘是原始状态。

否则装出来的还是mbr而不是ue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对,通常人的硬盘不是GPT,因此就需要用diskgenic可以将硬盘变成gpt分区,然后再用diskgenic分区, ...

感谢回复!不过你的概念有点乱,即便是mbr文件系统,在efi启动时也需要有efi启动分区。我的机器上的系统盘都是mbr,只要是原盘安装win10的,都可以看到efi启动分区,而那个号称 Uefi ghost 的Pe,根本就不会给你弄个efi启动分区出来,所以它的启动也就不是efi了,而是传统的bios启动。所以,这和是不是mbr或gpt 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年不用ghost文件安装系统了。
     文章有一定的误导性存在,原版和改版的安装文件夹sources里 ...

感谢回复!希望别再提那个diskgenius了,凡是用原版iso直接安装过的磁盘,那个genius根本就去不掉盘上留给efi的隐蔽分区,这我已经试验过不下十次了。最后还是得使用win10上的diskpart 彻底清理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不过你的概念有点乱,即便是mbr文件系统,在efi启动时也需要有efi启动分区。我的机器上的系统 ...

用兼容UEFI的U盘启动电脑,要在启动电脑时快速按压F2等 进入快速选择启动的界面 在启动菜单里选 前面带有UEFI的U盘启动项!或者在BIOS里设置也要注意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兼容UEFI的U盘启动电脑,要在启动电脑时快速按压F2等 进入快速选择启动的界面 在启动菜单里选 前面带有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这是原盘(21H1)装完系统后,盘面分布情况,100M用于放置efi启动(文件系统不详),带盘符的用于放置Windows文件(mbr),570M用于安装时恢复文件的缓冲(文件系统不详)。磁盘工具只能改变有盘符的部分,两个不带盘符的不能改变。这有点像苹果的风格,不过,苹果是把它的efi按照它产品的硬件量身定制,所以,通用主板不能安装它的系统,只能做个黑苹果系统来模仿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这是原盘(21H1)装完系统后,盘面分布情况,100M用于放置efi启动(文件系统不详),带 ...

       原版(21H1)安装随Windows安装模式安装的确如此,二个隐藏分区的文件系统是FAT文件系统。指定安装的话DiskGenius是有用的,如在Windows10x64PE下,DiskGenius工具指定磁盘为GTP分区,也会有ESP、MSR建立提示,可以只有隐藏ESP分区,也可改变ESP引导分区的大小,在FAT32文件系统的范围内都可以,再建立安装系统的分区,保存磁盘。
    1、 用 WinNTSetup3_x64.exe工具指定安装文件(21H1) 2、指定引导分区Z:(ESP)分区  3、指定安装系统的分区,可自定义安装完系统的盘符:C:--Y:。
     就如你所安装的模式,在Windows10x64PE下,DiskGenius工具也可以改变100M的隐藏分区ESP大小,PE下100M的ESP分区是有盘符的,也可备份ESP分区的所有文件,改变引导分区ESP大小或格式化ESP为FAT32文件系统后,将备份的引导文件复制回去ESP里,同样可以引导原系统。当然在PE下备份系统再恢复更可靠,如当你扩大ESP分区时动用了系统分区的空间。

网友:
安装win11,安装工具WinNTSetup 和 分区工具 DiskGenius都要用最新版的。

WinNTSetup目前是5.2.4, DiskGenius目前是5.4.3.13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版(21H1)安装随Windows安装模式安装的确如此,二个隐藏分区的文件系统是FAT文件系统。指定安 ...

非常感谢!安装11确实比较费劲,而且还得有那么一点点运气,我用原来原盘安装的磁盘如果不净化,一般都是在ghost后,重启不能进入ghost恢复程序,dos提示两个磁盘文件太接近了,无法安装。而我用净化后的磁盘安装,检查磁盘上没有efi启动区,只是普通BIOS启动而已,主板如果设定为单一efi启动,就无法引导系统进入Windows。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希望别再提那个diskgenius了,凡是用原版iso直接安装过的磁盘,那个genius根本就去不掉盘上留 ...

几乎天天用,从没有发现过你说的删不掉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