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磁带机的电机噪声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2-05-01):
磁带随身听,后期的无刷四线电机很容易拆开,一般来说换电容即可,有需要上油的,但不常碰到电机噪音

但早期的随身听,用普通双线电机的,往往很难配到通用款,电路全好的,更换电容后也无法解决滋滋的电机声,有的是随音量变化的,有的是不随音量变化始络很大的,和电机的转速有关,电机空转时噪音很小,但有负载后就尖锐起来,有人说是电刷坏或缺油,我打开过这种电机,内部是全好的,也没有磨损的样子,而这样往往电刷已经不能再完美组装起来了,就报废了,求助这种时候 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电机外壳用矽钢带缠绕两层,电机单独电源供电

网友B:
这种电机用影碟机主轴3.5V电机可以完美替代,孔和大小都一样,如果轴长一点,用钳子夹断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磁带随身听型号各异,所使用电机的额定电压、体积、安装孔位置、功率、转数等参数也相当繁多,除极少数外 ...

你不懂,我修过几百部进口和国产随身听,换过几十个电机,只要是两线电机基本通用,爱花的,东芝的,京华的,三洋的国产的,大多是3V左右电池,电机标称3.5伏,实际用万用表X1档测量都能转动,用久会有放电噪音,擦整流子无效,换电机立竿见影,之前是买电机,8元一只,后来发现飞利浦1201,索尼游戏机KSM440,DVD HD850,HD62等光头主轴电机完全通用,连转速都不需要调,后来就没在买过电机,手头旧光头电机够用了,当然四线的伺服电机是不能代用的

网友D:
要先确定是否机械噪声,轴承,电刷,控制电路等,哪部分引起的,还是电路感应噪声,电机屏蔽,接地,电容失效等,可以把电机拆下,试着另接电源或拉开距离看看是感应噪声,还是电机电源线过去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外壳用矽钢带缠绕两层,电机单独电源供电

这个电机默认就有矽钢带几层,单独电源不太现实啊,这本来就是个随身听啊

其实我主要想知道为什么,电机很新,看压带轮和磁头,使用量是很小的,电容也几乎没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多是由于电机内部有污垢或者积碳引起的,主要是电刷上的积碳。
比较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拆开电机, ...

是的,我就是拆废了,但是拆开电机非常新,电刷很亮没有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懂,我修过几百部进口和国产随身听,换过几十个电机,只要是两线电机基本通用,爱花的,东芝的,京华 ...

看来是有经验者,我也是修过好多随身听了,唯独老的电机问题,我拆过很多个了,结果都是装不回去,但是打开看完全没有所谓的积灰磨损,肉眼看不出原因。

随身听后期的电机我有一些,但这个早期一点的电机比一般的细一点,没有很好的孔位匹配的可以代换。

这一台可能修复无望了,我主要是想搞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噪声,今后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先确定是否机械噪声,轴承,电刷,控制电路等,哪部分引起的,还是电路感应噪声,电机屏蔽,接地,电容失 ...

我修随身听,首先会排除机械故障,接着再有问题会更换所有电容,所以这些肯定是好的。

你说的电机离远后噪音减少我也碰到过,也是没能解决,因为随身听就那么小。

这次碰到的和离远无关,因为电机干扰不是串入的功放,而是电源串入的,不随着音量变化。

我的困惑点主要是,这个电机我已经拆开,电刷钢丝很亮,电刷铜环也完全没有灰积,肉眼查看磨损很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干扰。

网友E:
串电容加装消火花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电容加装消火花电路

试过1uf 10uf,均无效

网友:
相关的地线补焊一遍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试过1uf 10uf,均无效

会不会是年久传动阻力大,电机调速电流增加电刷火花加大窜回电路。去掉皮带试听一下。(不带负载)

网友B:
大录音机电机有时整流子间积炭用针挑一下可以修好,随身听单机基本一撬也就坏了,没价值修,一般我用光头电机代替很好用,只要放电声换电机就好,没遇到孔位不对的,这电机没接线端子,而是俩根细电线

网友:
这是个问题,期待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年久传动阻力大,电机调速电流增加电刷火花加大窜回电路。去掉皮带试听一下。(不带负载)

确实是的,去掉皮带噪音正常,但是皮带的负载和回路都反复调试过,阻力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录音机电机有时整流子间积炭用针挑一下可以修好,随身听单机基本一撬也就坏了,没价值修,一般我用光头电 ...

随身听的电机我有好多,但这个确实孔位不对,一般随身听电机是正面镙丝孔,这个是背后固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的,去掉皮带噪音正常,但是皮带的负载和回路都反复调试过,阻力正常的

加载噪音加大好像动力不足,是不是磁铁有些失磁呀。这可不好查了。

网友G(2022-07-15):
试试加大电源退耦电容容量。
      收两台简易立体声放音机,机芯均是TN-6c微型三按钮放音机芯,熊猫那台电机噪声奇大无比,简直干扰到正常放音。后用10V(6.3V也没问题,机器是3V电源)1000μF电解电容替换掉原机220μF退耦电容,噪声骤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懂,我修过几百部进口和国产随身听,换过几十个电机,只要是两线电机基本通用,爱花的,东芝的,京华 ...

太专业了

网友H:
有负载时电流增大,噪音增大,应该是火花干扰,不能拆就有点麻烦,否则这种火花干扰,把电刷那里抹点固体润滑脂,隔绝空气就没有火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试加大电源退耦电容容量。
      收两台简易立体声放音机,机芯均是TN-6c微型三按钮放音机芯,熊猫那台 ...

您说的这个情况,在使用干电时也干扰的话,应该是和电源处的电容无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负载时电流增大,噪音增大,应该是火花干扰,不能拆就有点麻烦,否则这种火花干扰,把电刷那里抹点固体润 ...

是很麻烦,我用了很大的精 力拆开并装回了,确认打磨加了点脂,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录音机电机有时整流子间积炭用针挑一下可以修好,随身听单机基本一撬也就坏了,没价值修,一般我用光头电 ...

关键是打开了看里面还是很新的样子,真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年久传动阻力大,电机调速电流增加电刷火花加大窜回电路。去掉皮带试听一下。(不带负载)

去掉负载明显好转,但是机械阻力试了一下并不太严重,搞不懂啊

电机我拆开也看了,电刷和极板都还挺好的,清理上脂后故障依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情况,在使用干电时也干扰的话,应该是和电源处的电容无关了吧

多少有关,熊猫那个机器就是,用干电池时噪声非常大,加大滤波电容以后,噪声骤降,原来噪声很大。如需进一步降噪,可试着把电机稳速集成块的地线铜箔割断,用导线直接连接到电池弹簧负极试试,看看能不能进一步降噪。

网友:
将电动机浸没在酒精或煤油里通电几分钟,然后在转动部位滴加润滑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少有关,熊猫那个机器就是,用干电池时噪声非常大,加大滤波电容以后,噪声骤降,原来噪声很大。如需进 ...

您这个思路非常好,我回头试试,不过我这台是早期机,地线为正级

网友I(2022-08-15):
引用 网友F:
加载噪音加大好像动力不足,是不是磁铁有些失磁呀。这可不好查了。

有同感,录音机电机可视为他励式直流电机,磁铁磁通变小 ,在调速电路控制下,是否会造成电流变大,换向器火花大增从而产生干扰?本人最近购买两批共60个国产530电机,第一批6V干扰太大不能用,9V\12V可正常使用。第二批6、9、12V完全不能使用,不但干扰大 而且扭矩不足。这些电机电刷、换向器绝对没有问题。严重怀疑磁铁磁通改变了。

网友J(2022-09-15):
我有个经力,希望能帮到你,记得20多年前那时候还在上初中,自己有台京华的随身听,音质还不错,就是后来电机的电流声太大,也是各种电机加油,并电容,都不起作用,那是没有其他电机代用,所以没有换电机试,但是似乎记得后来主芯片烧了,自己邮购换了芯片后,不知有没有记错,好像电机的声音变小了。芯片好像是LAG665,电机稳速电路也是集成在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同感,录音机电机可视为他励式直流电机,磁铁磁通变小 ,在调速电路控制下,是否会造成电流变大,换向 ...

您这个思路很受教益!

这些老机往往没有使用很多,电刷拆开磨损也很小,但是干扰奇大无比,让人怀疑新的时候会怎样,磁通减少这个就很合理了。但是磁老化,转速应该变慢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个经力,希望能帮到你,记得20多年前那时候还在上初中,自己有台京华的随身听,音质还不错,就是后来电 ...

感谢分享,如果这个稳速烧了,应该转速会有影响吧?难道会有正常能听,只是干扰变大的坏法?

不过我个人的经验,一些国产随身听用的那个单片ic,电机稳 速是很容易烧坏的,坏了之后,声音正常但电机不转,要换这个ic,或者把电机接一个稳 速电路,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思路很受教益!

这些老机往往没有使用很多,电刷拆开磨损也很小,但是干扰奇大无比,让人怀疑新 ...

直流电机有所谓的弱磁调速,好像速度是变快的。

网友:
单独供电,然后用低噪声电源模块可以去除一些噪声。

网友:
更换成无刷电机,老马家有一款微型无刷带驱动的。体积转速都合适

网友(2022-10-15):
引用 网友J:
我有个经力,希望能帮到你,记得20多年前那时候还在上初中,自己有台京华的随身听,音质还不错,就是后来电 ...

又多了一个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思路非常好,我回头试试,不过我这台是早期机,地线为正级

试了没有,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用影碟机主轴3.5V电机可以完美替代,孔和大小都一样,如果轴长一点,用钳子夹断即可

还是老师傅经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