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空 海鸥 702 不知能否修复?

楼主(2022-05-01):
4个配件机,缺件最多就是这个海鸥 702,那位朋友有这款收音机,请提供一下内部的照片我看看,是否能修复这个收音机啊,目前试了下,板子问题不大,喇叭也修好了。音量电位器和旋钮都没啊。

缺音量电位器

缺音量电位器

缺固定电池负极弹簧

缺固定电池负极弹簧

天线是否是2根

天线是否是2根

外观有少许缺肉

外观有少许缺肉

网友:
也是网上的:

==========================================================

==========================================================

终于淘到了这款702

楼主:
谢谢海洋元老啊

网友:
修复老机器技术不成问题,主要是老的元器件不好找。

网友:
能修复前几年我在垃圾箱捡一个比你这个破多了没有可变电容少一个中周少一个振荡线圈,两个功放管也没有两磁棒也没有,还用火烧过连后盖也没有,后来在坛内找到图一点点修,现在也能对付响,做个后盖做两个旋扭画个度盘,看着也对付了,就是玩贝。

网友:
修得怎么样了?

网友(2024-04-16):
不费劲吧,平时也收点旧零件吧

网友A:
有啥不能修复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啥不能修复的呢?

这就要看人了,有技术、经验、有零件的,修复是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