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S里的机械硬盘如何降噪?

楼主(2022-05-01):
最近买了一台蜗牛星际的NAS,试着玩玩,主机空载的时候是35分贝,趋于静音,挂了两块西部数据的3.5英寸机械硬盘,硬盘没问题,但是噪音太大,像一辆摩托车一样轰鸣。
常见的减震方法,橡胶圈和橡胶螺钉,硬盘支架装不上去。
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

网友:
换硬盘吧, 或者ssd或者噪音小的机械

网友A:
这玩意不好降啊,3.5寸的盘也没那么大噪音吧。不是因为过热,风扇提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好降啊,3.5寸的盘也没那么大噪音吧。不是因为过热,风扇提速了?

温度不高,CPU占用才17%。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不高,CPU占用才17%。

这就难了,机械硬盘不能高温,要防震动,娇气。
固态稳定性不如机械,长期存数据不合适。

网友:
再买一个静音机柜。

网友B:
噪音来自哪里?电源的散热风扇吗?
这玩意,硬盘就是直接推进去卡住的,没有使用螺丝固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噪音来自哪里?电源的散热风扇吗?

来自机械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自机械硬盘。

我挂了四块2T的硬盘,没有啥动静呀,风扇速度调到最低,夏季散热经历过了,没有问题,风扇噪音白天几乎不可闻,晚上比较静的时候,有风声……

网友:
硬盘不行了,老化了,震动特别大。

网友C:
楼主可能用的是sas硬盘,这玩意本来就不是家用的,sata好一些,电子盘最安静

网友D:
一个是可能硬盘的固定支架不够稳定牢靠,二是可能机箱太小了,加上钣金件本身轻薄了,不够重,不足以把震动的硬盘阵稳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能用的是sas硬盘,这玩意本来就不是家用的,sata好一些,电子盘最安静

当年官方旗舰店买的,请过目,应该不是sas盘。

网友:
sata硬盘,就是普通的家用货,考虑是否会发生共振,

网友:
以我自己的使用情况,最后发现是只要硬盘起转,电脑桌也参与共振,于是把电脑放地上,清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可能硬盘的固定支架不够稳定牢靠,二是可能机箱太小了,加上钣金件本身轻薄了,不够重,不足以把震动 ...

请问你给出的这些情况,都应该如何解决?用铁丝把机箱捆紧?

网友:
      关于固态SSD硬盘可靠性的疑问请大家商讨下,我的浦科特ssd-MLC颗粒128G,镁光msata-MLC颗粒128G的ssd硬盘,到现在良好度100%。后来三星的颗粒为TLC-v-NAND就不一样了。如果不差钱的话,用4块或多块2TB的MLC颗粒的ssd就算组磁盘阵列raid0,从20岁用到80岁人都坏了SSD磁盘还是好的。

网友:
NAS存文件用,硬盘读写速度不是瓶颈。
选5400转的硬盘就可以了。
7200转的硬盘转起来那噪音比5400转的,大的不是一点半点。
如果用7200转的硬盘那噪音真受不了。

网友:
美女楼主不懂这些东西,还是找你的男朋友帮助解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给出的这些情况,都应该如何解决?用铁丝把机箱捆紧?

用铁丝绑不皮实,要用胶皮带捆扎,绑上厚实的吸振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