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tx480收音头,有没有遥控器

楼主(2022-05-01):
好像有遥控设计,但淘宝找不到,可以用什么遥控器代替?

网友:
看看遥控器接收芯片

网友:
这个好办,给个方法给你参考。用一只带红外发射功能的手机(红米,小米等好多国产品牌都有)装个万能遥控app,然后按照品牌进行实验,很快就能找到能匹配的(不一定是同样品牌,我买到一些不知名品牌的小电器,经常用这个方法摸索出大部分遥控功能。当然大品牌很大可能直接就在数据库里,直接就能用)。如果嫌手机使用起来不方便,再上某宝买只学习型遥控器,把相关功能键学习录入就可以完美使用了。

网友:
用一只带红外发射功能的手机(红米,小米等好多国产品牌都有)------带红外发射功能的手机 不多吧?

楼主:
试过红外线手机万能遥控app也匹配不到

网友A:
雅马哈一般没有专用的收音头遥控器,但是与收音头匹配的功放配的遥控器可以遥控器收音头。下面截图来自tx480的英文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雅马哈一般没有专用的收音头遥控器,但是与收音头匹配的功放配的遥控器可以遥控器收音头。下面截图来自tx48 ...

应该是,但不知道配套功放型号,App试过几个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年的收音头,电台记忆一般断电后就消失。按照一般人的用电习惯,遥控器意义不大。一定要用的话,收音头平 ...

好,巳在拼多多下单,有退运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