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内核是单片机吗?好奇问下

楼主(2022-05-01):
如题。
想当年,老衲在砖瓦厂打工时,一个复杂设备组用的是可编程控制器,设备厂家请了个退休老太婆编程的,源程序老衲好像还有。

网友:
应该是的吧

网友:
不是普通的单片机,专用高速处理器芯片,应该称为CPU。

网友:
是。(一个字少点了,再打几个)

网友:
比单片机可靠性更高的RISC CPU

网友:
当然是。比喻是:MCU是发动机,PLC是整车。

网友:
大号的单片机,比如说,是双核的、三核的、四核的。

网友:
不完全是。
低端plc整机就一个芯片,单片机比较多,但多为专业芯片,有专用的plc算法比如日本芯片坏就坏修不了。
欧美采用微处理器的多,多为中大规模高端plc,有ram,rom,模块化,主板和i/o板都有芯片,且多数是门阵列fbga等芯片。

网友:
核心都是单片机,见过很多种
至於高端的是否CPU,不清楚,FPGA也不清楚
一般的PLC用单片机性能上足够了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单片机就是内燃机,摩托车就是内燃机的一个简单应用,汽车就是内燃机的复杂应用,很多人最喜欢说PLC就是单片机组成的,其实是错误的,单片机系统运用开发估计这个吧里高手多如牛毛吧?但是PLC系统开发估计就没人了吧(不是PLC编程运用方面的)?即便有凤毛麟角的几个高手估计也就开发一块数字IO主板而已吧,PLC最最重要的是稳定性和扩展性,这个也就是为何PLC品牌很多,但实际大面积应用的就那么多而已。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形象点来形容的话,那就是都是那么些人类,单片机就像建立一个家庭,很容易实现,而PLC就像建立一个国家,中间差距多少大家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