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触动电容感应开关

楼主(2022-05-01):
我想通过单片机(带WIFI的)实现远程控制台灯。代码部分已经做好,就是拆开台灯接入时发现我这个台灯开关是电容感应式(就是手摸一下外壳的某个位置就能开关的),如何实现用单片机控制请有了解的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试一下用模拟开关并接到触摸电路的接感应电极引脚和公共地,模拟开关由单片机控制。
如果效果不好,或者可以换一个思路,将台灯的电路简单改动一下,如无需调光就比较简单,直接控制一个场效应管的通断。如要调光,可以用单键调光IC,某宝上很多。

楼主:
我已经解决,还是直接用单片机输出PWM信号给相关芯片,实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