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仿红灯745电路五波段调幅部分收音机(陆续整理发布)

楼主(2022-05-02):
              DIY仿红灯745电路五波段调幅部分收音机
概述:
      八十年代看到了红灯745资料,很是羡慕。但一直也没有见到红灯745收音机的真面目,从红灯745电路图资料来看,当时感觉就是顶级的收音机,现在已退休,闲来无事,萌发了仿制红灯745的念头,圆八十年代羡慕此机的梦。
经过对资料的研究,元器件的准备,电路元器件参数的研究计算,PCB板的设计,机壳制作等,精心测量、调试等过程,终于完成了对红灯745的DIY。
总体感觉DIY的接收性能指标非常满意,达到了预计的一级收音机性能指标:灵敏度很高,选择性好,AGC控制范围宽,强台和弱台的音量大小,基本一致,接收效果稳定。声音清晰,中音洪亮,低音浑厚,有力度。
      为了借鉴,在网上搜索,发现论坛中的坛友,仿制红灯745的帖子,经过认真拜读,从中得到了一定的启示和借鉴,在此对使我受到启示的坛友,表示真诚的感谢。
      制作要点:1全部手工打造,2中周、本振线圈、高放线圈,输入线圈全部自己绕制。
此DIY只采用红灯745原理电路,其他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PCB板设计和结构布局设计,对一些参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收音机整体外貌:
      接收效果简介:中波在能接收天波的时间段,可接收到密密麻麻的电台,只有地波的时间段(接近中午),可收到四十来个电台。短波2和短波3,接收的电台较多,信号强,大多是大功率的国际广播电台。短波4接收电台相对较少。短波1在我这里只能在夜晚收到电台,环境干扰很大。
发几段视频让坛友先睹为快。
短波2接收视频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NzExNzcyMA==.html
短波3接收视频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NzExNjU4OA==.html
中波接收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NzExODI4OA==.html
中波中午时段接收: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NjMwMjk0NA==.html

补充内容 (2022-5-5 09:14):
接收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波台: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Njk5MzY0MA==.html

补充内容 (2022-5-9 05:14):
短波1接收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ODA3NzM1Mg==.html

补充内容 (2022-5-9 05:15):
短波4接收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ODA4MTk5Ng==.html

楼主:
将描绘的红灯745超高清电路图分享该坛友。(必须把5个压缩包都下载后,才能够解压出电路图)

压缩包1

压缩包2

压缩包3

压缩包4

压缩包5

网友:
刻度怎么是左高右低?看着有点不习惯

网友(2024-10-21):
红灯745的调幅部分,就是硅管版的733。不知视频中波有没有外接天线。

网友(2022-05-02):
真心到门!!!!
只是中波应该划归卫生局管才对。。。
短波也是一级棒!!!

网友:
效果强悍,中波可惜都是卖药的,短波也非常好。

网友:
这效果太强悍了,等欣赏内部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拍张内部高清大图欣赏一下嘛…

关于本机的制作、调试等详细过程,陆续整理发布,敬请关注。

网友A:
楼主能拍张内部高清大图欣赏一下嘛…

网友:
这个很好,灵敏度很高,感觉面板喇叭口开小了,有点不协调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波收台太多了!请问楼主是哪里的?

地理位置:辽宁盘锦。

网友:
最好出个套件,满足我们心高手低爱好者的愿望

网友:
做得真不错!很羡慕您有时间能折腾这些!

网友B:
中波收台太多了!请问楼主是哪里的?

楼主:
一,制作前筹备和研究:
      制作前对红灯745电路进行认真研究,并根据自己手中的元件,对参数进行测量、计算等,确定适合自己DIY的参数。
制作前,对红灯745电路图的研究和重新绘制。得到超高清电路图。
   1、高放电路:
       灵敏度能否达到0.2 mV/m,高放电路的增益是关键,预计增益达到大于10分贝。由于多波段,开关多,走线比较长,加之有调谐高放,处理不好很容易引起自激。
      采取措施:
(1)、将高放谐振线圈屏蔽,将除输入线圈之外的高放电路屏蔽。(2)、尽量远离高放调谐和输入调谐引线。(3)、控制高放增益在4倍(12分贝左右)。
      精准的同步跟踪统调,是保证灵敏度的主要措施之一。由于原始资料只有各波段电感线圈的具体匝数参数,由于手中的电感骨架和磁芯与原机不一致,所以难以直接采用原始数据。手中的两个双联的容量为2×385-12,不是340-12,所以需要从新计算电感、垫整电容数据。由于手中有自制的统调“仪器”,所以,将各波段都能实现精准的三点统调,垫整电容数值数据与原机有较大的改动。
各波段相关参数
        三联为3×385-12
中波:525—1605
       天线采用12×200镍锌高Q磁棒,初级线圈电感223uH,补偿电容24.7。
       高放线圈采用中波本振线圈绕制,初级线圈电感223uH,补偿电容24.7。
      本振初级电感126.5 uH,垫整电容390,补偿电容34.8
短波1:2—4.5MHz
       天线采用12×200镍锌高Q磁棒,初级线圈电感25.9uH,补偿电容33.6。垫整电容680
      高放线圈采用中波本振线圈绕制,初级线圈电感25.9uH,补偿电容33.6。
垫整电容680
     本振初级电感21uH,垫整电容430,补偿电容37
短波2:4.5——10MHz  采用二次变频
      天线采用磁芯骨架,初级线圈电感5.613uH,补偿电容28.61。垫整电容550
      高放线圈采用中波本振线圈绕制,初级线圈电感5.613uH,补偿电容28.61。
垫整电容550
     本振初级电感20.3uH,垫整电容410,补偿电容30
       短波3:10——16MHz。本振采用二次变频
      天线采用磁芯骨架,初级线圈电感1.84uH,补偿电容53。垫整电容214
      高放线圈采用中波本振线圈绕制,初级线圈电感1.84uH,补偿电容53
垫整电容214
    本振初级电感7uH,垫整电容200,补偿电容53
短波4:16——22MHz。本振采用二次变频
      天线采用磁芯骨架,初级线圈电感1.17uH,补偿电容53。垫整电容214
     高放线圈采用中波本振线圈绕制,初级线圈电感1.84uH,补偿电容53
垫整电容214
    本振初级电感5uH,垫整电容200,补偿电容53
2、中放电路:
       选择性能否达到设计指标,中周的空载Q值是关键。中周自己绕制,参考TTF-2-7 TTF2-8和TTF-2-9中周数据。绕好后,测量空载Q值=125,能够达到预计指标。测得两级中放三极管放大倍数大于100,二中放静态电流选1.4毫安,一中放静态电流选0.75毫安,经计算总增益可达70多分贝,计算两级双中周若采用略微双峰型,当中频通频带宽8KHz时,偏调±10KHz,选择性可以达到32分贝,加上后级单中周的选择性可以达到大于36分贝。由于采用两级接力式AGC 设计指标输入电压变化为40分贝时,输出电压变化不大于10分贝。
3、低放电路:
    低放电路为典型的OTL电路,都说锗管音色好,所以低放功放管特意选用3AD30,其他硅管选用其他型号,功放复合管选用C2655和A1020,放大倍数为180左右,前置管选用8050和8550,放大倍数为200左右,两只3AD30没有找到配对,一只放大倍数40多,另一只放大倍数60多,由于电路开环电压增益很高,线性靠负反馈来保证。音量电位器后面的电压增益为R122/R121=1000/30=33倍,前级电压增益为R106/R103=2000/510=3.9倍,总增益为128倍,42分贝。功放电源采用12伏电压,扬声器阻抗4欧姆,输出功率可达4瓦。
为了低音浑厚丰满,采用大口径6.5英寸扬声器,4Ω10W。
购买了缺少的元件

网友:
希望能看到更详细的制作过程。想仿制

网友:
楼主的地区中波台多,玩中波很好,我这里中午收中波只有5个台,调频就有三十几个台,所以我这里只合适玩调频波段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