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基本问题:束射四极管相比五极管,缺点有什么?

楼主(2022-05-02):
印象中,束射四极管的束射屏极抑制二次电子发射效果更好,特性曲线更平直,(感觉上)束射屏极比抑制栅极还容易制造,那么为什么束射管种类和应用范围似乎没五极管那么丰富?比如有遥截止五极管6K3P却似乎没有遥截止束射管,有高跨导框架栅五极管6J23却似乎没有框架栅束射管,以及变频管主流是6A2/EK90这样的七极管却没有人开发过“束射六极管”(如图)?

“束射六极管”示意图

“束射六极管”示意图

网友:
      束射四极管特别适用于低频功率放大,音色饱满有力。如6P1、6P3P、6P6P,由于极间电容还不够小,μ值不够高,所以不适于做高频放大器或电压放大
器。
      五极管的内阻比较大,一般为几十kΩ到1M,放大系数μ在800-1500之间,还有变μ管如6K4。跨导S为5-6mA/V,特殊管子可达40mA/V。由于五极管各种型号的制作工艺不同,极间电容大小不一,所以五极管有高频管和低频管之分。前者适用于高频电压放大,如6J1,6J2、6J8P等,后者适用于低频放大,如6P14、6P15等。高频五极管的屏极额定功率、跨导和极间电容都比较小,内阻较大。与之相反,低频五极管的屏极额定功率、跨导和极间电容都比较大,内阻较小。五极管由于极间电容比较小,高低频延伸宽,其放大器空气感(空气感是用于表示在乐器的声像四周有空气环绕的声学术语。用于表示高音的开阔,或是声场中在乐器之间有空间间隔的声学术语。此时,高频响应可延伸到15kHz-20kHz。)强,音色感细腻,层次分明,动态逼真,并且可以施加深度负反馈进一步拓宽频响。

以上是针对音响而言,如要更多的深入了解束射管与多极管的机理请阅:《电子管与离子管》一书(有电子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国先后生产了6V6和6P1两种音频功率放大管,这两种电子管的额定输出功率约为4.5瓦。它已普遍地使用于 ...

版主,想到一个事,很多人都说6P3P和KT66可以替换,但是实际上,KT66的阴极面积我用肉眼看,比6P3P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6P1和6P14为例,束射四极管在曲线的起始段仍然会有一段轻微的负阻区,而五极管不会,这就是这两者最大的 ...

这只是特例而已,有很多束射管的线性比五极管还要好的,理论上集束屏的结构优于抑制栅

网友:
束射管一般都是功率管,电压放大管电子密度不够形成负压电场,

网友:
给点资料供楼主参考,来自于《电子管放大器》第三版。似乎两者走了不同的路,但电气参数相近。

网友A:
     我国先后生产了6V6和6P1两种音频功率放大管,这两种电子管的额定输出功率约为4.5瓦。它已普遍地使用于交流广播收音机和扩音器中。然而随着无线电技术的迅速发展,对音频功率放大管的要求日益增加。特别是在调频广播方面,由于音频频带宽度比调幅广播要扩展甚多,杂声电平也在极小极限以内,因此需要相应地改善音频功率放大管的特性,来满足放大器的高传真度、和低杂声电平的要求。
    国产新型6P14输出五极管就是基于上述需要,进行设计和制造成功的。它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优选管,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电真空技术飞跃的发展,并为生产优质扩音器材和录音器材创造了有利条件。
  6P14型电子管和6P1一样,有相同的阳极消耗功率极限值(12瓦),但是由结构和特性数据来看,6P14在很大程度上与6P1不同;
    ①6P1的阴极是矩形截面的,阴极与第一栅极之间的距离在各个方向都不均等,形成一个可变放大系数的管子,在制造上跨导不易提高。
6P14的阴极成椭圆截面并与第一栅极相吻合,各点的间距均等,因此能获得均匀的放大系数和较高的跨导值。
    ②6P14的阴极有效表面面积比6P1要大于2—3倍,这是获得较高跨导的原因之一。另外也提高了功率放大的效率。当阳极输入功率为12瓦时(Ua=250伏,、Ia=48毫安)输出功率可达5.4—6.0瓦,即效率为45—50%,这是已往许多功率放大管所不能胜任的。
    ③虽然6P14的阴极有效表面面积比6P1大2—3倍,但是它的灯丝加热功率仅增加52%,因而6P14阴极的工作温度比6P1低一些,显然6P14的工作寿命大大地延长了。
    ④用特性曲线来比较时,可以看出6P14阳极特性曲线的“膝盖”部份发生在阳极电压较低的部份,因此充份获得较大的输出功率,也
就是说明了上面第二项所提到的获得高效率的原因,而6P1的特性曲线就显得比较差些,并且有着比较严重的负阻效应,但是6P14在减小二次放射方面,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使负阻效应限制在零轴边上的一个小角里,使动态运用部份不会产生畸变现象,亦即降低了该管的非线性失真系数。
    ⑤在使用方面来看,由于6P14型电子管的跨导高达11.3毫安/伏,比6P1高2.5倍,它只需要3—4伏(有效值)的输入讯号,即能获得最大输出功率,也就是说6P14作功率放大时,其灵敏度能得以提高,并且可以采用负回授电路来降低非线性失真和杂声以及扩展和改善频率响应等等。
    综合上面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国产6P14型输出五极管是个新型的优选电子管。适用于高品质的适用于高品质的音频放大器中

网友:
并不是没有框架栅束射四极管,而是对有抑制栅和束射屏的管子大部分都已不再刻意区分
例如6J23手册上说了是五极管,实际上管子拿到手里看一看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个束射四极管,还有欧洲的E810F、E55L、D3a之类的高跨导“五极管”实际上都是伪装成五极管的束射四极管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惑和资料!遗憾的是大家都太热情了不好一一致谢了……

网友C:
束射管是在五级管制作技术基础上改进而来,具有线性范围宽、制作工艺简单,屏极利用率高等特点,在音频应用领域更占优势,仅仅在跨导上可能相对低些,但这个缺点并不突出。据说后期某曙光功率管号称五级管,实际上就是按照束射管的结构生产的。高频应用其实也有束射管,例如国产的6J3,6J5等及其国外对应管,并不是五级管独享高频应用领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国先后生产了6V6和6P1两种音频功率放大管,这两种电子管的额定输出功率约为4.5瓦。它已普遍地使用于 ...

长知识了。看国外的介绍也是说6P14(EL84)是用于高保真音频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束射管是在五级管制作技术基础上改进而来,具有线性范围宽、制作工艺简单,屏极利用率高等特点,在音频应用 ...

某光的el34b?

网友:
看看回帖受益非浅,我还有一包全新6P14,n年前别人给我时包装盒和玻璃纸都还在,让我把盒和纸都扔了,过段时间拿出来研究研究

网友:
一般认为:功率五极管声音飘逸俊秀;束射四极管雄浑大气。就曙光的EL34B和6P3P来说34要比3P好太多了,不论是清晰度还是动态,3P声音太糊太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