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网盘客户端没法登录....

楼主(2022-05-02):
百度网盘客户端没法登录.,重装后也不行。 .都是显示“登录出问题啦,请稍候重试....[120018].... 请问大伙有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有什么办法解决。。。用的是windows 11.  谢谢。。。

网友:
手机登录后扫码电脑版登录。试试看。

网友:
我的Windows11 正常登入

网友:
电脑版,登录没有问题,Windows10 64位。

网友:
有的玩意,真不好说。
但,应该与系统无关,
也许 你让流氓百度给XX了吧。

网友:
是不是win11的防火墙把网盘给蔽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哥, 以上方法都试过,都不凑效,  上两个星期还可以登录。现在就不行了。。。。郁闷中。。。。。。

网友:
这号是你自己注册的,还是二手舶来的?
我是重度使用给了年费,一直都正常稳定满速。

网友:
几乎天天用,刚才试验了正常,Win10版

网友:
Win10 64正常登陆...

网友:
win10+绿化版没问题。

网友:
也是出现好长一段时间了弄几次不行后面只能扫码登陆,今天看到特意多方面试了一下把网页登陆的账号退出再重新成功登陆后再次退出,然后客户端就可以正常登陆了

网友:
你是不是用了么破解的加速器了?那工具叫什么我忘了,就是像外挂一样,用了之后下载速度飞快,不过会导致封号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哥, 号是自已注册的, 已经用了好多年, 一直正常登录。 只是这两个星期登录不了。。。。 不过在家里电脑登录没问题, 只是公司的电脑登录不了。。。。

网友:
我老是显示提取码错误。。。。。。换电脑也不行。。。。。干脆戒了!

网友:
同 ,我用天翼云盘也是

楼主:
百度网盘时好时坏, 。 时不时来一句“粗问题” , 就没法登录。。。。。 今天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