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推上海牌163一5型5灯交流收音机,电子管味道还挺好听。

楼主(2022-05-03):
用手机推上海牌163一5型5灯交流收音机,电子管味道还挺好听。

网友A:
耳机输出的是低阻信号,推电子管不妥!

网友B:
        外壳坏了,度盘估计也碎了吧,里面还好。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和你这个一样,机芯完整,壳子四分五裂,度盘也碎了,中波好短波不好。关键是便宜,15块钱。

网友:
我的三个电解都换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输出的是低阻信号,推电子管不妥!

低阻出。高阻人不影响前后级。高阻出低阻人就不行。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坏了,度盘估计也碎了吧,里面还好。

玻璃没碎字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阻出。高阻人不影响前后级。高阻出低阻人就不行。带不动。

我的摩托手机,包括台式电脑,用耳机输出(没线路输出)接电子管功放或卡座输入,声音小还保护,应该就是阻抗不配造成的。

网友:
163-5的输出变压器比711的大很多,音调负反馈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和你这个一样,机芯完整,壳子四分五裂,度盘也碎了,中波好短波不好。关键是便宜,15块钱。
   ...

是不错。一个管子钱。有兴趣就开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璃没碎字掉了

字掉了就不好办了,就得自己写了。

网友:
飛樂的1.5-12191音质不错,我有一台144也是用的这个喇叭。

网友:
这机我有2台,交流声太大。把前级6N2栅极对地电阻改成470K有改善,以前设计匹配晶体唱头点唱机的高阻抗输入,接手机的耳机插孔是不是太好。能听,效果也还行,我是过来人,。

网友:
输入阻抗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