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过这电源滤波器,请老师们指点。谢谢!

楼主(2022-05-03):
哪边是输入端?家里LED灯有干扰准备加这个试试。

网友:
试过2个串联,效果不大。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不拆开还真不好判断,一般是电感在前电容在后

网友:
一般是1、2端输入,3、4端输出,不过好像反着接也问题不大。

网友:
早年用在家用高保真音响系统中,选用15 A的电流规格效果非常满意,整套系统非常宁静。

网友:
工业上用效果显著,家庭用电干扰没那么厉害,没明显变化。

网友:
一般是属于双向滤波的,不然会标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