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太阳板,开路电压是21.5V,短路电流是2.5A,应该怎么接线利用呢?

楼主(2022-05-03):
尺寸外廓是39*39CM,蓝色的感光板是34*34CM,去年冬季测量的电压是22V,但是短路电流只有几十毫安,以为是不能用了,经过这么久,来到了夏季,烈日下,重新测了一下,出现了惊喜:电压稳定在21.5V(表面一层灰尘的情况下),短路电流稳定在2.5A,太意外了!这样的电压 电流,可以直接接12V铅酸电瓶充电吗?还是需要控制电路板?

网友A:
直接充电池容易费
电压太高 得限制电压
这种控制器别去买短命 我买的四个都被马克思带走了

网友:
必须加个太阳能控制器

网友B:
淘宝电源模块多如牛毛,接上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电源模块多如牛毛,接上就用

应该搜什么关键词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充电池容易费
电压太高 得限制电压
这种控制器别去买短命 我买的四个都被马克思带走了

这种不能买吗?

网友C:
我马云家买的这块板子给12.6V锂电池组充电.美其名曰MPPT.充电输出电压可调.就是有点贵.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马云家买的这块板子给12.6V锂电池组充电.美其名曰MPPT.充电输出电压可调.就是有点贵.
================= ...

这个也太贵了!面粉和水都便宜,加了超贵的盐

楼主:
重新测量短路电流,结果是230mA,前面测的2.5A是打错万用表档位了,

网友D:
这个体积应该有十几瓦功率,短路电流太小。
放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体积应该有十几瓦功率,短路电流太小。
放图看看

电流小,是不是衰退了性能?老化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流小,是不是衰退了性能?老化了?

有可能,但是可能是电池片破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但是可能是电池片破裂

如果是破裂的话,还有修复的可能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破裂的话,还有修复的可能吗?

自己不能修复。太阳能电池板是钢化玻璃,电池片,还有各种膜热合的,无法无损拆解再组合。
不过,听说有种方法能对付用,就是找到开裂破片的那一片,割开背面,短路损坏的那一片,再做好防水绝缘,还能对付使,这也只是道听途说,未见过实际操作。
一般来说电池板破裂就是工业垃圾,只能丢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不能修复。太阳能电池板是钢化玻璃,电池片,还有各种膜热合的,无法无损拆解再组合。
不过,听说有 ...

谢谢,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己不能修复。太阳能电池板是钢化玻璃,电池片,还有各种膜热合的,无法无损拆解再组合。
不过,听说有 ...

光伏板是多层复合的,A级板的钢化玻璃下面是不是有一层高透耐老化的防爆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伏板是多层复合的,A级板的钢化玻璃下面是不是有一层高透耐老化的防爆膜呀?

EVA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充电池容易费
电压太高 得限制电压
这种控制器别去买短命 我买的四个都被马克思带走了

这种接路灯用还行。我一个朋友买的就是这种控制器,然后收购部买了个旧电瓶,当太阳能灯用,比淘宝那些一体的好用多了。

网友:
楼主给出的尺寸应该是20W左右的板子,在阳光,温度,板子角度都合适的情况下短路电流能达到一安左右,接效率可以的模块给电瓶充电能到1.5安电流左右,可以利用

网友:
这么点电流,直接串个二极管就可以冲12v铅酸电池,就是效率低一点。如果配个mptt就不合算了,酱油贵过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