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6和6c4c单端声音过小 什么原因?

楼主(2022-05-03):
近来做了四台单端  4p1s  300b   6c4c  6v6  前两个正常  后面两个功率过小 阳压300  6v6栅负压-13.5  6c4c栅负压-52  阴极电阻一个是270欧姆 一个是900欧姆  基本都在范围内  请教一下  什么原因?声音是前面两个的四五分之一左右。前级是6n7s自偶前级。

网友A:
你上个电图看看.

网友:
各工作点没问题的话 就是推动电压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个电图看看.

可能是前级推动不足。

楼主:
这个前级退6c33c  300b都是轻而易举的

楼主:
电路就是三极管接法

楼主:
基本就是这样子线路

楼主:
解决了 阳压降到200伏 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