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牛问题

楼主(2022-05-03):
饶了对10k单端牛,两只牛绕法一样插片一样,气隙垫纸厚度一样,一次绕组直流电阻一只960欧一只962欧。奇怪的是用电感表测电感,一只20+,另外一只4.7H.压紧了气隙无变化。求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要么是初级分段串联头尾搞反了,要么是存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初级分段串联头尾搞反了,要么是存在短路

初级采用一根线。如果短路两只电阻应该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采用一根线。如果短路两只电阻应该不一样。

短路只有很少几匝你能测出来?再说也可能是次级短路。

网友B:
20+的单端很少见,这个绕组体量不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级采用一根线。如果短路两只电阻应该不一样。

在输出变压器次级接电源变压器的6.3V端,加电测两个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压 ,看是否一致,此时千万注意安全!

网友:
对换两个线包,就是铁芯对换,看看如何

网友D:
怎么你们的牛都那么大电感!我绕的5K单端牛用EI57×30铁片2000多圈才电感8H

网友E:
如果是4夹3就是有1组头尾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4夹3就是有1组头尾接反了。

初级一根线,初级3+次级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你们的牛都那么大电感!我绕的5K单端牛用EI57×30铁片2000多圈才电感8H

EI48片,叠厚24,初级0.1的线4200匝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的单端很少见,这个绕组体量不小!

体量不大,EI48片,叠厚24,初级0.1的线4200匝

网友:
应该是有个线包接反了,测一下单个线包电感,应该单一个是4H,两个16H,三个就上20+超出量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量不大,EI48片,叠厚24,初级0.1的线4200匝

48×24,做电源变压器10瓦,推挽大概四分之一,单端大概十六分之一(0.7瓦)。

网友F:
0.1mm的线是做耳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o.1的线径才20ma不到的电流,这用在哪里啊?

6N1并联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0.1mm的线是做耳放吧

不是,是6N1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输出变压器次级接电源变压器的6.3V端,加电测两个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压 ,看是否一致,此时千万注意安 ...

这和初级电感有什么关系?

网友H:
接反了吧,用在6J1这种小管子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反了吧,用在6J1这种小管子上的吗

没有接反,没有接入电路,静态测试。用于6N1并联单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和初级电感有什么关系?

主要是看下两只输出牛的变压比,如果次级加6.3v两个牛初级电压不一样说明有一只初级匝数有问题(检查核对一下初次匝数比就知道那只有问题了),在两牛片子和匝数及气隙都一样的情况下电感量会有稍许误差但不会太大可以通过调整达到一致。

楼主:
问题找到了,初级分3层,每层1400匝,最后的一个1400断线了,接上后没注意,绕的方向和前面的两个1400方向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初级分3层,每层1400匝,最后的一个1400断线了,接上后没注意,绕的方向和前面的两个1400方向 ...

前两层1400X2串接就是2800匝,如果第三层1400匝绕反和前两层2400匝串接上后两个1400匝电感会互相抵消那就只剩1400匝的电感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初级分3层,每层1400匝,最后的一个1400断线了,接上后没注意,绕的方向和前面的两个1400方向 ...

,老前辈分析的非常非常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