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一个可减少阴极电阻损耗的电路

楼主(2022-05-03):
      该电路是一个以稳定阴极电流为目标的负反馈环路。工作原理如下:当功放管阴极电流上升,PNP管的基级电位上升(以地位参考点),电流Ie减小,栅极电压下降。反之亦然。电容可以减小电路工作频率,不妨在各处多加几个,使电路只对低频有反应。使用此电路可以使如6N5P  FU50等管阴极电阻损耗下降不少。

电路参数大致如图,试验了一下有功能

电路参数大致如图,试验了一下有功能

网友A:
多此一举的行为! 这个负压直接接到栅极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此一举的行为! 这个负压直接接到栅极不就行了吗?

固定栅负压,有时无法应对电子管的工作点随时间与屏压变化造成的阴极电流变化。

网友:
对,解决了固定栅负压的稳流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栅负压,有时无法应对电子管的工作点随时间与屏压变化造成的阴极电流变化。

解决稳流就用恒流电路,弄个LM337,LM317或78XX\79XX三端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稳流就用恒流电路,弄个LM337,LM317或78XX\79XX三端都行。

你说的这些器件没有一个可以工作在40V电压以上的。6N5P  FU50自生负栅压都在60V 以上。

网友:
再加只DN2540如何?

网友:
实际上电子管也不这么容易坏吧

网友B:
我也说几句供楼主参考。

1、整体看,能实现标题所列的目标,即减少功耗。

2、从实用角度看,仅减少几瓦的功耗,需付出电路复杂性增加的代价,不一定合算。如果是遇到电源变压器的绕组电压不合适、又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时,楼主的电路就显出价值来。

3、这个电路的阴极电阻如果没有并上大容量电解,那么,他通常仅适合用于A类工作的管子,不适合AB类等其他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说几句供楼主参考。

1、整体看,能实现标题所列的目标,即减少功耗。

       一直听说像6N5P,与FU50,做甲类端声音很好,很想做一下但是一看栅负压值与阴极电阻损耗就有点望而却步,左右声道加在一起,阴极损耗要超过10W,底座散热如果不好,温度会很高,固定栅负压可以解决热量问题,但不瞒诸位使用固定栅负压以前确实搞过,坏了一只6P3P很可惜,经朋友帮助查找原因是固定栅负压惹的祸。所以设计了此电路用于减少损耗。阴极电容是一定要加的而且不应该太小,并且电容内阻也不应该太大。可以考虑在10k电阻上再加一个,进一步减小电路工作反应速度。
      AB类工作方式使用此电路存在的问题没有仔细考虑过,谢谢朋友的提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听说像6N5P,与FU50,做甲类端声音很好,很想做一下但是一看栅负压值与阴极电阻损耗就有点望而 ...

其实,采用lm317做恒流源的那种电路,再配合给管子提供合适的负偏压(至少要保证lm317两端有足够的压降以便他正常工作),同样可以目的。

这样,电路更简洁可靠,还省去那组10V电源。只是,减功耗的程度没你电路那么大,但应该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采用lm317做恒流源的那种电路,再配合给管子提供合适的负偏压(至少要保证lm317两端有足够的压降以 ...

是固定栅负压+阴极恒流方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固定栅负压+阴极恒流方式吗?

对。把栅负压调合适,让lm317至少有3V压降(考虑管子自身特性变化,留多一些余量会较好),基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