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做个简单点的推挽,请各位老师给点建议!

楼主(2022-05-04):
手头有一对8k推挽牛,原来是4p1s推挽拆下来的,想做个体积小的桌面胆机,后级管子确定用fu17,前级管子计划用6n2,打算参考如下电路,请教各位老师,后级阴极电阻换多大合适?栅极的自偏压电阻是否需要改动数值?负反馈电阻改成多大合适?前级原件是否需要改动?由于本次计划搭棚制作,故此选了个比较简单的电路,看过用6f2推fu17的帖子,是固定偏压的,感觉比较复杂,不适合搭棚制作,请教各位老师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这个图据说灵敏度低,不加前级推不满。另外建议用晶体管桥式整流,同样的直流功率100瓦,变压器视在功率156伏安,全波要188伏安。

网友:
这个电路是经典成熟的

网友:
FU17之类的共帘栅极管,只能做标准接法。不如用6P6,6P9,可以玩三接或超线性。

楼主:
问题是管子配对问题很难解决,fu17是双束射管子,一致性应该好些

网友:
8K推挽牛, 6p14或EL84 ...

网友:
只是一个分压倒相有一点增益但是没有前级还是显得不够,再说功率:不失真功率不到4W

网友:
还有这个!

网友:
不知道可有实物听听?

网友:
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吧,应该叫sipp吧

网友:
多年前我都实际制造过,是成功的,可惜都拆了!

网友:
这个电路很不错的,我做过,而且一次成功,基本不需要调试,音色也不错,有单端的味道。

楼主:
准备fu17标准接法,前级用6n2自动平衡式倒向电路,输出变压器超线性抽头悬空,目前在备料中。。。

网友:
要是能有更大功率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
这个电路图我看不明白导向原理,和输入管的阴极如何接地,两个功率管共用一个阴极电阻,阻值还是使用标准250Ω那么这个电阻通过90毫安电流那么自给偏会是多少不好计算!

楼主:
楼上的,这电路很简单,就是信号经上面管子放大后输出到下一级,放大的信号经电阻衰减后再送回下面的管子放大,再输出到下一级,但是相位反转了180度,原理我懂,不会计算。。。

楼主:
目前找了个壳子拆了重装,管子都定位了,就是前面俩窟窿不知怎么处理好,慢慢折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找了个壳子拆了重装,管子都定位了,就是前面俩窟窿不知怎么处理好,慢慢折腾吧。

找两个管子,把灯丝点亮,当LED灯用

网友:
装上两只猫眼6E1,就漂亮了!

楼主:
测试电路搭上一边,测试开始,fu17阴极电阻仍采用250欧,帘栅极直接接到主电源,主电源电压调整至200v;开机测试,一个四级管屏级电流23-24ma;另一个24-25ma;感觉推挽两臂还算凑合,不用特意配对了,前级按电路搭好,原件没做改动,插了一只6n2,只是把阴极去往负反馈的1k电阻直接接地了(等于未加负反馈),但是奇怪的是推动信号严重不平衡,上下差大概一半,换了个6n2还是一样,哪位老师指导指导!这机器没装好先得维修了!

网友:
这个电路反馈电阻是兼倒相作用的,不能接地,

楼主:
楼上说的有理。明天我重新测试,谢谢指导!

楼主:
电路改回正常的负反馈了,fu17帘栅极窜5k电阻接电源,电源电压调整至250v;工作到时正常了,但是整机声音非常小,估测功率只有零点几瓦!??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备输出变压器是重点;
初装,选PCB板的安装简单不易出错!

网友:
一  这个电路本身功率不大,二 帘柵极接了电阻就要对地接电容稳压,10u以上,不稳定帘柵极就成了反馈

网友:
另外帘柵极电压过低也有同样问题

楼主:
fu17手册上规定帘栅极电压200v;窜电阻降压倒是没加电容,晚上加个电容试试。

楼主:
机器断断续续修理了好几天,终于弄好了,原来是输出变压器超线性抽头短路造成的(当时用热缩管把超线性头绝缘了,谁知竟接在一起了),这顿好找!经过对比试听后对前后级阴极电阻、屏级电容等进行了改动,并根据听感去掉了负反馈,目前声音洪亮悦耳,自我感觉比较满意,遗憾处是没有大耐压的稳压管,帘栅极只好接个大阻值电阻了,待以后再完善,电路图附后,以备有缘人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