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这么生产产品?

楼主(2022-05-04):
这几天电脑主板坏了,正好在质保期内,坏了的主板发给店家后店家免费回发同样的主板,安装好后,win10系统居然又要激活,经过操作成功后发现电脑风扇声音过大,经检查为电源风扇声音(cpu风扇已经检修过)。刚才拆解电脑电源盒子,看到是这样的。如果为了节省成本就不要放在里面呗,否则消费者看到反而会产生其他想法。

网友:
里面没有一根线,就是一个铁心,还有夸张的是一块水泥。典型的水货

网友A:
宁愿不装大牌主板,也不要安装杂牌电源。要学会算账,不要为了省百十块钱而毁了上千元的主板、CPU。

网友:
这个还算好,还送你一个镇妖石
我朋友2020年配的主机老兰屏,弄来检测也查不到啥毛病,开始怀疑电源不给力,因为里面高压整流用的管子是2A的小二极管,就换了个额定400W电源,然后把换下的电源拆开,发现里面除了少个PFC电感模型外,其它的和你的这个板子布局和散热器几乎一样,两个电解是560微法的,实测只有300微法,然后不兰屏了就拿回去用,结果仍一直兰屏,只是兰的次数略少,后来又换显卡,仍没有用,放我这里兰得很少,他一拿回去就兰得多,换下的显卡我放一台吃灰破主机上测试了很久,还接的是他换下来的电源,确认两者没有问题,问题范围缩小到H71(AIDA64测试出来的芯片组是H71,实际可能是H79类的降等品,)主板和至强CPU或16G的ECC内存上了,硬盘是杂牌固态的虽然也有可能,但系统日志里看不到硬盘有啥问题,主板问题的概率感觉最大,但要找款配用的X79感觉有点麻烦,以前技嘉官网上还能查到旧款主板不同BIOS版本下的CPU支持列表,现在这些技术支持信息都下架了,一代主板王后要玩完了。

网友:
冒牌货、翻新货,忽悠货在电脑城里最多见了

网友:
好像品牌电脑多用航嘉冷静王。

网友:
杂牌电脑电源的标配。

网友:
那是 配重, 防止风扇与机箱共振用的

网友B:
这电源一看就是个山寨水货产品。

网友:
这个是司空见惯的摆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宁愿不装大牌主板,也不要安装杂牌电源。要学会算账,不要为了省百十块钱而毁了上千元的主板、CPU。

杂牌主板也没有多少家,
但杂牌电源无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一看就是个山寨水货产品。

水货有时比行货更好,但是山寨就纯粹是骗人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生产任何东西都会有成本的。

网友:
有人买说明市场有需求,所以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