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幻想】Mini.24直耦石推6197A2电路,二十块的进口管

楼主(2022-05-04):
【蓝色幻想】Mini.24直耦石推6197A2电路

最开始注意到6197,是有位兄弟提醒后,被它的成色打动——没错的,我就是外观协会资深成员。见惯了淘宝咸鱼上所谓的“全新管”,这批突然涌入中国市场的6197简直是沙漠中的一股清流。而且二十块的价格就是犯错的理由。
(先买了四只,其中一只有间歇爆音,看来光外表光鲜还不够)

查了一下参数,非常可惜,并不是太理想:7.5瓦屏耗,7k5负载最大输出2.8瓦。不过白菜价格,那就试一试吧。

首先,按照手册典型应用参数做了个k170推6197单端(其实6197可以不用推动管直接做一级最简功放),电路图如下。

制作过程略。

开声后倒是耳朵一亮:清脆嘹亮、清丽秀气,速度感弹跳感都不错。声音整体偏清瘦、不够厚润,音色接近于EL84。气声和齿音有点重,功率又偏小,本来是平平无奇的,但那一份清纯通透使它成为一支值得一试的管子。基于这种听感体验,我给它起名“蓝色幻想”。

楼主:
简单的性能测试:
1.        高压273v、屏流40ma、5k输出牛,实测不削波输出2.25瓦,把屏流调至50ma、用3k5输出牛可得到3瓦输出。注意这是实测输出,输出能力已经和6DR7、6GF7比肩。三极管的每一瓦都是弥足珍贵的。
2.        扫了一遍频响,没有问题,瓶颈还是在于输出牛。
3.        综合考虑,建议采用40ma5k输出牛的工作点,此时屏耗9瓦左右,和手册值相差不大。

楼主:
对我来说这是不够的,继续折腾。
1.        按照@骁峰 兄弟的提议,直接把帘栅压用到250v,工作参数基本和6p14接近,加上音色走向也一致,是一种不错的玩法。缺点是帘栅电流有点大。
2.        从它的低帘栅高跨导特性来看,接成三极管会有较好的素质,对照6CL6手册提供的三结曲线,工作点取260v屏压35ma屏流-8v偏压3k5负载,理论上有近2瓦输出,线性不错。
以上两种玩法,可以直接在标准电路板子上试,更换阴极电阻就可以,大家不妨一试。

楼主:
对我来说还不够。因为我手头不缺少能输出两瓦三瓦的三极管。从图上看,6197三极应用理论上有1.8瓦输出,实际测试的话还会更小,没有多少价值了。怎么办呢?
想起十多年前 @田庆松 老师发过一个用mos管推三级的电路,那就向大佬学习吧。
浓眉大眼的我早就用k170场管代替6n2了,再次投敌毫无心理负担。就用fet、bjt、mos晶体管设计了一个直耦三结甲2类电路,图纸如下。

昨天一开声,我就长出一口气:没有白费心机!
三极管接法的6197,声音圆润、低音丰腴、人声饱满,非常接近三极管的水准。蓝色少女秒变红粉佳人!

并且,6187本身的清秀依然有所保留,高音略亮。
这份惊喜,也许不一定严谨。每次玩多极管后重听三极管,我都会长叹一声:这才是我想要的声音!三极管的声音清纯柔润,我永远是那个喜欢十八岁的少年啊……

楼主:
关于电路的一些补充说明:
1.6197跨导高,标准应用栅偏压只有-3v左右,完全可以做一级放大的最简功放。
2.即便结成三极管,A1类偏压也只有8~9v,非常容易推动,两级放大电路简洁。
3.高跨导管子的缺点是离散性会比较大,微小的栅极结构偏差可能就会导致较大的参数偏离。我还没有进行批量测试——这个价格不值得花那么多力气。

楼主:
4.我的直耦石推A2电路中,抬高阴极自偏压,并用了电位器调节末级栅压,可以忽略管子个体偏差对直流工作点的影响。至于交流偏差靠负反馈弥补。
5.FET用了k246,第一级放大倍数为10和20(有无本级负反馈),末级至输出放大倍数约1.1,大家可以根据个人听感合理安排局部和大环负反馈。
6.理论上第一级可以得到约大于40Vp-p的推动幅度,此电路架构可用于栅负压不大于20v的各类三极管和三结管,比如6P9P——说的就是你,傻大黑粗的曙光6p9p,虽然你用铁壳掩盖自己,我还是发现了你曼妙的身姿,历尽沧桑的我知道,你并不比6197逊色半分。

网友A:
很好的制作,听不到声音,遗憾!

为你点赞一个。

网友:
这个图纸太美了。

网友:
过多的不必要的图像,会不会占用资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来说还不够。因为我手头不缺少能输出两瓦三瓦的三极管。从图上看,6197三极应用理论上有1.8瓦输出,实 ...

机子做的好,文笔也好,很煽情 卧室用也够了

网友:
不错的胆结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制作,听不到声音,遗憾!

为你点赞一个。

谢谢 @轻骑漫步者 @陪你听风 @jupeter 各位兄弟的支持,谢谢 @于海旺  @09120408 大佬鼓励,谢谢 @柳下花言 友情帮顶!

楼主:
有点乱,重新理一下6197的四种玩法:

6197玩法1:标准电路
按照手册设置标准电路,屏压250v帘栅150v屏流30ma负载7k5(实际用7k),实测输出2.2瓦左右。
听感:声音清丽秀气,和6p14一个走向,好听,但是不够厚润。6197的这种干净清透的感觉更突出一些。气声和齿音有点重,功率又偏小,本来是平平无奇的,但那一份清纯通透使它成为一支值得一试的管子。基于这种听感体验,我给它起名“蓝色幻想”。

楼主:
6197玩法2:进阶电路

直接套用6p14的电路(屏压250v帘栅150v阴阻150负载5k),6197能够正常工作,阴极电流44ma,屏耗9瓦左右,输出实测2.6瓦不削波。
缺点:超屏耗、帘栅电流和功耗偏大、输出比6p14小一些。
听感:和标准应用相比声音基本相似,声底略厚清秀感略降,更接近6p14的声音一点。所以用转换座代替6p14是可行的,音质不逊色、声音走向一致,输出功率稍小。

补充内容 (2022-5-9 17:43):
修正:套用6p14的电路 帘栅电压是250v,上面复制粘贴错了。

楼主:
6197玩法3:三结电路

我的板上一般都保留了标准、超线性、三结三种接法的可选连接,所以换三极管接法是很方便的。把帘栅短接到屏极、换阴极电阻,通电一测,电流略偏小,就用了5k负载,屏耗7.5瓦,不削波输出1.3瓦。如果把屏流调大用3k负载应该还能增大一些。
听感:
声音很接近三极管,均衡细腻、圆润中正,声音比标准接法朴素大气很多。但依然保留了一份6197的特色,高音略亮。作为参考对比,印象里6p14三结更偏向柔细。

楼主:
6197玩法4:直耦三结A2

这个在前几天已经发布过测试,高压273v屏流40ma5k输出牛,实测最大输出2.25瓦,把屏流调至50ma、用3k5输出牛可得到3瓦输出。输出明显增大,但是超屏耗了。
听感:
相比与今天试的三结A1,A2放大的声音基本一致,均衡圆润,但是声音的力度和厚度明显都有增强,相应的细腻度可能略有下降。

楼主:
6197四种玩法的归纳:
1.        这个管子的工作参数不是太理想,但特有一种干净清亮,我称之为清逸隽永。有这份特质在,使它脱离了平平无奇、成为在逃公主,值得一玩。这种音色在四种接法中都能感觉到,但是程度不同。
2.        6197标准电路声音也不错,改结成三极管声音更合我口味,但是无论哪种接法它的功率都偏小,二十块还想要啥自行车。
3.        A2类应用整体提升不小,但电路中多了八只晶体管,电路复杂度也增加不少,得失就要斟酌了。好在我用的电路比较可靠,而且可以调偏压,调试简单、适应性强。
4.        补充:上面四种玩法的录音和评价,都是在无负反馈的前提下,加上负反馈后声音会有变化,更严谨但是管子本身的特色会淡化。也可以看出,6197是比较难得的无负反馈能够入耳的多极管。

网友B:
考虑到管子的资源量,还是6P1/6V6/6P14等大路管比较好

这玩意儿坏一只少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到管子的资源量,还是6P1/6V6/6P14等大路管比较好

这玩意儿坏一只少一只

谢谢兄弟的意见!不过大路管早就玩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