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 ,谁知道这两个插头叫什么型号?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2-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淘宝搜索“航空插头”。目测像是M12连接器。具体尺寸请自行测量对照。

网友:
航空插头啊,数下里面有多少芯就搜索几芯航空插头就有了。

网友:
航空插头,大堆

网友:
航空插头,找马老板家多的是!

网友A:
航空插头GX12最多好像是7脚,这个这么多脚,估计是定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空插头GX12最多好像是7脚,这个这么多脚,估计是定制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有啊,看看,15芯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过了  不一样
定位都不一样
网上的母头定位是塑料上有一个缺口 。这个定位是金属上有一道凸 ...

成套换不行吗?我改过

网友:
成套换就是公头母头一起换呀

网友:
搜一下FGG插头连接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过了  不一样
定位都不一样
网上的母头定位是塑料上有一个缺口 。这个定位是金属上有一道凸 ...

你可以查询 “电连接器+12芯” ,就会有很多厂家的各种接插件可以选,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明白 成套换是什么意思?

你这插头和插孔数都不一样多,看样不是一套配对的插头插座。
根据需要另购一对配套的插头插座,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明白 成套换是什么意思?

两个一齐换了,自己重新定义接线

网友:
HIROSE广濑连接器4芯 6芯10芯12芯工业相机航空插头插座摄像机
淘宝直搜
发个链接,慢慢比对。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网友:
看图应该是不配套吧?

网友:
成套换的意思就是你要用它插什么设备  就把公头母头一起拆了 换一套新公母,  保证跟原来线的排列一致就可以了 不用费心去一公寻一母对眼

网友:
赞同楼上意见  如果实在买不到原配的,可以 插头插座一起更换,只要保证线序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