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6P9

楼主(2022-05-04):
做了一个6P9三接推挽

网友A:
好机!上次在某个回帖里看到说高频亮,会不会是双C牛的原因?有EI牛吗?
另外在隔壁看到你的输出牛帖子,感谢分享

楼主:
网络论坛上说的,金属壳去掉一半,效果更好。根本就不可信,整个管摇摇晃晃,次级输出波形忽大忽小。没办法,只得换管基,用灌封胶固定。次级输出波形终于稳定了。

楼主:
拆掉原管壳管基,看到1脚加了个金属片,与金属管壳连通。网络论坛上某些图根本就是乱来的,三接时居然1,6,8脚直接连通,这样金属壳上有300伏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上次在某个回帖里看到说高频亮,会不会是双C牛的原因?有EI牛吗?
另外在隔壁看到你的输出牛帖子, ...

焊好板之后,用6P6的E形输出试了一下,觉得还可以。现在用CD铁芯,高频亮,细节很多,居然和2581集成块推K1058/J162差不多,失真估计比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原管壳管基,看到1脚加了个金属片,与金属管壳连通。网络论坛上某些图根本就是乱来的,三接时居然1,6 ...

强烈建议一脚接五脚,六脚接八脚,以策安全

网友:
三极接法这样连。

网友:
这个管子应该吐槽一下,屏极小的可怜屏耗也是一样,唯独就是价格低廉

网友:
6P9P有无铁壳的管子。直接用哪个不好么?非要搞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