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修复一台百灵174晶体管机

楼主(2022-05-04):
       今天用几个小时把一台北京朝阳无线电厂产老收音机打理修复好了,声音洪亮收音效果尚可。此机为7管(硅锗管),无输出入变压器,较大喇叭和200mm磁棒是其特点,多个塑料壳老电解还能用(实测整机静态电流仅5ma,音量峰值达30-45ma)令俺小有“惊奇”。另该机元件上未找到时间标识,估计是1970年代末期或80年代初期产品)。请坛友们鉴赏。

网友:
互补推挽放大的?很少见的品种啊

网友:
电解上有时间,收音机在此之后。

网友:
塑料硅管应该在80年代了呵呵

网友:
没有输入输出变压器的机器可真不常见。

网友:
看着显得太“空旷”。

网友A:
线路板看着空框,我对无输入,输出变压器的收音机不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看着空框,我对无输入,输出变压器的收音机不看好。

俺也曾经“不待见”收音机上的OTL、OCL低功放电路(有违老机电路板低功放“审美”习惯^_^),不过后来发现几个管子选择恰当的话,成本低功耗低效率高音量音质也不错等亮点不少,譬如这台百灵M-174七管机...。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款机子

网友:
那个蓝色电解电容好像是后换的.

网友:
和葵花752收音机线路一样的。

网友B(2023-03-06):
电路图和PCB图有没有更清晰一些的,最近有台一模一样的收音机要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和PCB图有没有更清晰一些的,最近有台一模一样的收音机要打理。

暂时木有更清晰的电路图和印刷板图,SORRY。

网友C:
        楼主的手艺不错,这样的老机能顺利修复可不容易,赞一个!
        有电路图和印刷版还好一些,没有这两个东西维修起来要麻烦些。
        我也有台老机,缺了不少肉,连线也乱糟糟的,修复有些难度。尽力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手艺不错,这样的老机能顺利修复可不容易,赞一个!
        有电路图和印刷版还 ...

〓晶体管与集成〓 已经发了电路图了 你的机子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手艺不错,这样的老机能顺利修复可不容易,赞一个!
        有电路图和印刷版还 ...

谢谢J版主鼓励 。这台机子主要是“碰巧”没大毛病。说来有些老机子因缺元件或整机元件性能变化资料少等原因确实不大好修,近年我也只是“删繁就简”或称“欺软怕硬”,不好搞的机子就放着“顺其自然”了,保留老机原样也无负其收藏价值和意义,当然个人情况不同取舍不同也属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晶体管与集成〓 已经发了电路图了 你的机子是什么型号?

      刚才我看了,电路图集里没有我这个牌子的收音机。
      我有四本收音机电路图集,里面没有这款机子。估计此机是后期产品,功放级使用的是一对3DD15(记得是这种管子)型管子。
      我说的收扩音机见图片。
      如果您有此机电路图和印刷图麻烦您告诉我一声,谢谢您!

破烂收扩音机

破烂收扩音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才我看了,电路图集里没有我这个牌子的收音机。
      我有四本收音机电路图集,里面没有这款 ...

青岛无线电厂樱花牌三用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青岛无线电厂樱花牌三用机

        有了这个线索我再找找它的电路图。
        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了这个线索我再找找它的电路图。
        谢谢您了!

私信你了~~

网友:
又查了一下 正确是浙江镇海电讯厂樱花牌三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