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不显示电压

楼主(2022-05-04):
我这个负载仪什么都正常,就是不显示电压,切换到后面就能正常显示,所以表头是没问题了的,应该是电压取样电阻坏了吧,但我测了所有电阻,都是通的,求指点一下。

网友:
捋捋线路,找到取样电路,万用表测量一下。

楼主:
现在发现问题在哪里了,切换到远端,继电器会动作,切换回前面,继电器不动作。不知道是不是继电器坏了

网友:
不过老仪器的开关,继电器啥的出问题的哈恩多。我手里的一起换继电器的有2台,波段开关的也有。

可调电位器的也有,电解电容的额也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问题在哪里了,切换到远端,继电器会动作,切换回前面,继电器不动作。不知道是不是继电器坏了

继电器会动作就不是坏的,要嘛是继电器的驱动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会动作就不是坏的,要嘛是继电器的驱动电路有问题。

三个继电器,都是12V的,都测了一下,其中一个坏了。换了问题解决。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