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时代看电视用的东西 PCI电视卡

楼主(2022-05-04):
就比如这种 就类似这种卡 大家回忆里面应该都有吧 那时候还是win98 win2000的时代 是不能直接看电视的 如果想看电视节目需要这种PCI接口的扩展卡插到PCI插槽才行

网友:
在老机子上见过这个 ,没有用过

网友:
应该也不算太老,二十多年吧。

网友:
用过这个 我的那个是佳的美的电视卡 豪华型 主卡带双高频头 还有个打印机口形状的连接器 连接副盒 里面是AV输入 带两路AV输入 一路输出 一路S端子 遥控器接收头 价格是913元

网友:
用过一种叫“电视大师”的PCI卡,还带遥控。

网友:
我玩过,其实效果吧,真心蛮差的。不如直接看电视。

类似的还有硬解压卡,带S端子的显卡等等。

不过LZ这个好新啊,会玩这个的都老电脑玩家了。

网友:
用过,还有股票卡,效果还不好。

网友:
这个是用来在电脑上看电视的电视卡,俺用过天敏的电视大师,可以接受来自75欧同轴电缆的射频信号(有线或无线),可以录制节目,可以截屏。

网友:
需要装驱动和应用程序。现在数字电视出来后,模拟信号就没了或者只剩三五个频道了,加上新电脑中PCI插槽也没了,自然被淘汰了。

网友:
原先买的天敏的电视大师放在柜子里睡觉,带红外遥控。

网友A:
家里有块pci 的电视卡,是从hp 品牌机拆的,win7自带驱动,用win7自带的媒体中心可以放模拟电视,闲置了好多年,挂过论坛,没人要

网友:
我买过当时比较火的一款电视卡,丽台的tv2000xp,看了几天就不用了,拉个有线电视电缆到电脑旁边太不方便了。现在还全套保留着!

网友:
我有个PCI口天敏电视大师,利用在北京出差机会在中关村海龙某柜台买的,不过已经好多年没在电脑城柜台里买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块pci 的电视卡,是从hp 品牌机拆的,win7自带驱动,用win7自带的媒体中心可以放模拟电视,闲置了好 ...

可能是因为模拟电视已经没信号了,自然没人买电视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