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风扇维修的问题

楼主(2022-05-05):
一个荣事达塔扇,用了几年遥控找不到了,按键也按坏了,本想着更换按钮就能解决问题的,结果没修好。
现象是开关、定时、摇头功能是好的,上电按开关只有最低速档。测量风速按钮也确实坏了,更换一个,按钮通了,但没实现调速功能,然后就不知道查哪里了。

网友:
检查一下控制电路供电是否正常?或替换红圈中那个猪肝色电容看看~它是供电主要元件。

网友:
这电机抽头的,一个可控硅控制一个抽头,你看下可控硅好的坏的
可控硅好的,那就程序有问题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你说的开关通是一直通还是按下通?

网友:
这是“热地”维修要小心或用1:1隔离变压器;按调速按键测双硅触发极判断芯片好坏。

楼主:
开关机是正常的,控制电源没测,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摇头、定时还有效,相应的指示灯也亮,后来用手机遥控(找了个长虹的,能遥控调速,就是按键不对应)。
可控硅没测,背面的电阻都测了,但是能遥控调速应该能排除故障了。
两块板子的连线(焊点到焊点)测了通......

网友A:
用这个修复吧。万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修复吧。万能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

楼主:
弄不了了,还是还是用大金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