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琢磨怎么把老书电子化

楼主(2022-05-05):
从孔夫子旧书网买的老书越来越多,想把他们电子化,大家有没有什么便宜的扫描仪推荐。像邮电出版社当年出版的《无线电爱好者丛书》网上能下载到的,都压缩的太厉害,清晰度太差,体积才5,6M,扫描旧书是不是一定要把书拆掉,才能得到最好效果

网友:
拆掉扫描才能保证纸张平整,文字聚焦清晰,就是要舍得动手拆。

网友A:
我的方法:手机一张一张拍图片,然后把文字部分图片用WPS会员中的图片转文字功能转成word文字,插入电路图等其它类型图片。再把word转成文字型的PDF文件体积小,注意是文字型PDF,不是图片格式PDF!识别率大概95以上。就是电路图和产品图片还要粘贴进去,编辑识别错误文字有点费时间,还有必须是WPS的VIP会员(就是要收钱)普通会员没有这个功能。如果不考虑文件体积大小,直接做成word文档,但是文件太大,打开慢,一本书几百兆都不止。这个不要VIP。

网友:
有  书籍扫描仪  这神器,免拆,千元级别的要手动翻页,自动的死贵

网友:
      普通级别的扫描仪速度太慢,高拍仪清晰度略差,图像还变形(书籍不拆解的情况下不可能完全放平)。我曾经用单位的准专业扫描仪自己扫描了《自来水笔修理》,效果确实比网上的版本好很多。由于书很薄,页数少,操作起来还算简单。遇到厚书或者数量多的话,以个人的力量确实比较困难。

网友:
高拍仪加OCR识别,直接电子文档,前几天坛子里还有出售带OCR识别的高拍仪。

微软的办公软件也带OCR识别

帖子我找到了,不知道还有没有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C4%D2%C7&page=1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9892&extra=&highlight=%B8%DF%C5%C4%D2%C7&page=1

网友:
在博研求助高清晰版本,基本大于50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法:手机一张一张拍图片,然后把文字部分图片用WPS会员中的图片转文字功能转成word文字,插入电路图 ...

谢谢虎哥加分,不过我的方法适合薄的书,厚的还是得找更好方法。

网友:
手机下载《扫描全能王》,很方便,它能自动裁剪。自动校正

网友:
我想法比较业余,蚂蚁搬家式的,手工输入通过 latex 重新排版成精美的 pdf ,扫描的太难看了。我曾试过将 微软的word2003排版教程文档用业余时间用 latex 排版成为 pdf. 就是输入文字有点累和费时间,但是出来的 pdf 直的狠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事,国家早就在做了,超星国家图书馆,不过是要收费的。
开个会员,挂个自动转换软件,把它转成PDF就 ...

超星国家图书馆在哪开会员?

网友:
我用的最简单便宜的扫描仪,一页一页地扫,很慢。平均1分钟3页。

网友:
我是用10楼的方法,手机下载《扫描全能王》。不过我是手动剪裁,校正。图书珍贵,不舍得拆开。反正是自己观看。手机拍照制作电子书,我通常把图片存电脑,这样观看很方便。前几年下载个图片转PDF软件,把图片按顺序输进去,傻瓜型的,一键出书。这种效果还可以。手机固定好,用蓝牙遥控手机。与扫描仪一个道理,翻一页拍一张,很快。最后不用数据线,直接分享出来。然后下载到电脑。

楼主:
要清楚,看来只能拆点,超星图书馆的电子书清晰度太差

楼主:
老书还是拆掉吧,有些老书的纸越来越黄,越来越脆,保留一个清晰的电子版,好传承万世

网友:
这想法不错  估计这扫描和弄成电子书得很长的时间

网友C(2023-10-16):
我就是用扫描仪,一页一页的扫成图片,在对图片进行处理,然后将图片在制作成PDF文件,效果可以 。就是太慢。附上一个我制作的《铜芯电线电缆载流量标准 国际铜业协会》大家看看

铜芯电线电缆载流量标准 国际铜业协会.pdf

网友D(2024-01-10):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扫描仪,一页一页的扫成图片,在对图片进行处理,然后将图片在制作成PDF文件,效果可以 。就是太慢 ...

非常好。这是扫描的?还是用了OCR软件?

网友:
我也一直考虑这个问题。
用扫描仪,好像非得把书拆开不可。不然总没有办法摊平它。而且扫描仪速度也比较慢,光源来回跑一趟,而且慢腾腾的,远不如手机照相快。
希望“日月老人”多介绍经验。

网友:
现在手机拍照后都可以进行文字识别了,再花点时间审核校对排版就成了,只不过插图要做照片处理,最后再转成PDF格式需要一定的技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这是扫描的?还是用了OCR软件?

直接用扫描仪扫的,书薄一点,直接扫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厚一点的书扫的时候,注意点,也是不错的,我再放上一本比较厚的书,大家可以看看效果,缺点就是太慢
这本书一共235页,扫描后做成PDF格式的书的体积大约15M多,当时扫描的图像文件总共13.1M,由于论坛的限制,我只好放上来10个左右的图像,让大家看看效果
顺便说一下,我的扫描仪坏掉了,不能扫描了,不知有没有高人能给与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扫描仪扫的,书薄一点,直接扫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厚一点的书扫的时候,注意点,也是不错 ...

很佩服你的成果,但是你的办法还是没有学到手。

网友:
OCR识别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保持原汁原文的图片文件,然后批量转换成pdf比较好,对于扫描得到的图片可能需要修一下才行。pdf文件大小,完全是跟压缩率有关。
对于薄一点的书可以不用拆开摊平了扫就好, 比较厚的就要看装订方式了,有些不拆开扫出来的效果不好,需要后期修图,工程量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扫描仪扫的,书薄一点,直接扫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厚一点的书扫的时候,注意点,也是不错 ...

扫描效果好好,建议用wps 转换成PDF,比较容易保存,

网友E:
如果纸张没有破损,还比较结实的话, 貌似有可以自动连续输纸的扫描仪,只要拆开整理好 放进去一次性扫完半本,如果有支持翻页的, 就可以一次性扫完,前提是纸张韧度尚可,不然机器会把纸拉扯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纸张没有破损,还比较结实的话, 貌似有可以自动连续输纸的扫描仪,只要拆开整理好 放进去一次性扫完半 ...

这种机器不便宜吧,业余人士可能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机器不便宜吧,业余人士可能不合适。

是呀, 业余处理扫描电子书量比较小,也没必要花大价钱配置装备

网友:
以前自己也搞过 扫描《家电维修》杂志 89年-92年 扫描仪自带是图片格式输出 清晰度特别好 但是一期杂志大小可达400MB 后来硬盘空间 不够就搁置了

网友(2024-03-03):
用华为手机或者荣耀90手机,点拍照——左上角圆形图标——下面选文档扫描——对着书拍照,(拍照时把书的文字部分话白色方框内)书大概平就行,可以拍多张——点对号,提示修改亮度等,——点保存,选保存PDF文档——完成了,在手机文件管理里就可看到,之后 你可以把它保存在任何地方,包括上传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