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7寸屏幕代换维修?

楼主(2022-05-05):
我的优利德示波器UTD2102CEX屏幕出现很多线。
请问大家这个有适配的屏吗?7寸,分辨率800*480,图里cn1是40pin,其中的1、2地,4-8脚3.3v。
或者大家有什么方法修复屏幕。

网友A:
型号就是那个 YXM070TLW05

网友:
液晶显示屏的致命问题是排线插拔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就是那个 YXM070TLW05

感谢提醒,TB直接找不到,最后通过关键字找到代换的,等屏回来再试试。

网友:
液晶屏维修替换到一个叫做 屏库  的网站去查找,一般情况都可以找到。

网友B:
能更换吗我有二台也要换都是屏问题

楼主(2022-06-14):
引用 网友B:
能更换吗我有二台也要换都是屏问题

可以。应更换成功。更换时慢慢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更换吗我有二台也要换都是屏问题

是更换那块玻璃一样的面板。

网友(2023-12-06):
引用 楼主:
是更换那块玻璃一样的面板。

更换什么型号的?上连接看看,谢谢

网友:
应该找有个接口定议,何同九脚显像管与十一脚显像管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