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6用的那种耳塞是我国独有的吗?

楼主(2022-05-05):
一般国外的视频用的耳机都是头戴式的耳塞机都是水晶的海马嘴耳机,也就晶体耳机。就是人民邮政出版社出版翻译苏联的收音机书里也从没提到过800欧姆耳塞机,难道真的是给636单管机特制的,只有国才有的吗?

网友A:
本人是60年买了冯报本的矿石收音机一书后开始装矿机的,当时卖电子元器件的商店柜台人都很多,其实真买的人并不多,主要是围观,交流的人群,我隔着人群用0.8元买了一只耳塞机,售货员把耳塞机送到我耳朵边,另一只手捏着耳机线的两只插头在一个铁片上划了几下,问我听到了咔咔声没有,我说听到了,然后交钱完事。这只耳塞机比青年636耳塞机大,听咀与耳塞机盖铸在一起的,耳机线由绞合在一起的两根黑细电线钩成,插头是薄铁皮卷的,内部的线圈,磁铁,薄园铁片都与后来的青年耳机类似,没有任何包装,工艺粗糙,因没有万用表没测过内阻,但灵敏度很高,用于矿石机和单管机都很合适。当时售品就有进口国产多种耳机,耳塞机,包括青年耳塞机,太贵了,买不起。我认为高阻耳塞机原本就是设计用于矿石收音机的一种廉价发音器件,并非636单管机特配,比单管机历史要早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是60年买了冯报本的矿石收音机一书后开始装矿机的,当时卖电子元器件的商店柜台人都很多,其实真买的人 ...

是这种耳塞机吗?

网友:
应该是,有800欧姆的也有1500欧姆的

网友:
应该是,国人创新也不差,就是物质匮乏+匠心不太普遍。日本人在矿机或少管机上多用晶体耳机。欧美的不清楚。

网友:
小时候玩的第一个耳机就是这种636型800欧姆的,感觉用那个耳机收听广播音质真的太美妙了。

网友:
设计用于晶体管单管收音机用的耳机是经过考虑的,外观上性能上二个方面来做设计作为单管收音机来说耳机的阻抗要与电路匹配如果用低阻耳机那就要在线路上增加阻抗匹配器这样成本上去。在那个时期以普及机为主,考虑用高阻耳机较为合适。因为是袖珍机用头戴式耳机也是不太合适便携式为好,在当时的条件下耳机小型化受到材料的限制,漆包线0,05以下很困难,磁钢的质量也上不去,只能做到636型这样体积的大头耳机。在当时也算新产品了。那时有处理的636耳机套件,缺线圈振膜耳机线。售价三毛六。自己做线圈架子手工绕制水平有限阻值只有650欧姆。只能听个响。

网友A:
回坛友的话,不是这个样子,只是耳机线比较像,很粗糙,耳塞头和前盖一体的,机身后面是平的没有凸起,外面有明显的注塑模具接口痕迹,与后来青年636耳机相比大了不少,里外都大,厚重结实,音量音质都不错,无论用于矿机还是单管机都很好。记得当年一副耳机要十三四元,有的耳塞机比耳机还贵,只有这种耳塞机卖八角钱,好几天没吃早点买来的,视如珍宝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种耳塞机吗?

图上这款耳机也比636大,同样耳塞头和耳机盖是一体的,看来还有别的样的

网友:
看起来音质应该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坛友的话,不是这个样子,只是耳机线比较像,很粗糙,耳塞头和前盖一体的,机身后面是平的没有凸起,外面 ...

这个是636的

网友:
回坛友,不是这种外形,那种耳机前盖外形与636前盖外形大致相同,但却是一体铸塑的,前盖内口口径与耳机主体外径相同,紧配合插在一起,枣红色,比636大一号内部结构相同。记得当时有好几种耳机,但我只能买这种,因为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