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kt66工作点行吗?

楼主(2022-05-05):
屏压345v,帘栅310 ,阴极电阻270欧,阴极电压22v
前级6米8,屏压150 ,帘栅62v ,阴极电阻560+100,阴极电压1.6v
这样感觉声音饱满厚声,如果按照之前200b的声音太薄了。
这个电路

楼主:
6米8,屏极电阻91k,帘栅分压 150k+ 51k

网友:
150K的屏阻太大了,高频不会好,也不建议6J8P这个管子可以用他的同类型管子6J4P或是6*4管脚定义完全相同但是内阻比他低多了效果也比他好多了

网友:
偏差不多,问题不大,好听就行。

网友:
感觉还可以,楼上院长说了行,那就神州行,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