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说话的靓机,好可惜啊

楼主(2022-05-06):
好好找找,配上吧!可惜了!

网友:
找一个老飞乐喇叭配上可以,这品相真不错,是后来找理涂油了吧,咋这么亮?

网友:
耐心找,总会找到的,机子是真漂亮

网友:
少一个喇叭,就成鸡肋了,让心里折磨

网友:
一定要让她说话!

网友:
原装喇叭不好配,但是找个代用的应该还是可以的,先让它能说话吧

网友:
宝贝缺喇叭。

网友:
励磁喇叭改换普通喇叭还要加装扼流圈或加装滤波电阻

网友:
成色不错,可惜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喇叭要找到原装的难度极高,堪比登珠峰,朋友告知原装的是10寸的励磁喇叭,一个喇叭比现状机子还贵啊

10寸喇叭?有那么大吗?看着不像,看痕迹是圆形的,6.5寸差不多吧

网友:
机器不错,配两个两个喇叭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网友:
无论是面子还是里子,成色都是非常好的,找个相近的喇叭先接上用上比放着吃灰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请教一下,喇叭标注高斯(gauss)如何解读呢?谢先

磁场强度单位。

网友:
这么靓的机器,先找个代用的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