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黑白电视遇上问题请师傅们帮忙

楼主(2022-05-06):
上图供参考

一黑白7寸电视原理图和上面基本一样
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断开C41或行偏转,上电升压电压22V有,中压145V有,接上断开的c41或行偏转,无论是通电前,还是起振后,都会停振,即不工作,中压无,升压无。断开C41或行偏转,屏幕是垂直亮线,电路板上有吱吱嘎嘎的声音。
推动管和行管换过,C41和偏转也换过,不得要领。
请教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下一步该怎样下手。
注:和上图不同,灯丝电压是由电源经限流后由11V提供。

网友A:
我曾修过一段公共汽车门子的监视器,和你打的这个电路基本一样,用的管子也一样,只有视放的电路用5551,1815的耐压不够。行偏转电路电路基本一样,也是用的880,有两种情况,只要有一条垂直亮线,证明行电路基本正常基本判断是C41和行偏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行的激励不够,只要测一下22伏即可判断。最好有示波器一目了然,其中行激励不够有多种情况,行管,激励管,1815,还有5151的行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修过一段公共汽车门子的监视器,和你打的这个电路基本一样,用的管子也一样,只有视放的电路用5551,181 ...

好,谢谢你

网友B:
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不良也应该检查。D9 C48

网友:
高压包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不良也应该检查。D9 C48

断开C41或行偏转线圈,升压和中压都正常,所以升压D9和C48应该是正常的

现在已怀疑行振荡电路外围电阻电容有变值,所以才造致没有行偏转线圈时,虽然存起振,但伴随着电路板上有吱吱嘎嘎的响声,应该是振荡频率低于行频,循这个思路去逐个检测电阻电容,才发现行频调整W3两端开路,更换相同阻值电位器后开机,已没有吱吱嗄嗄的响声,升压22V中压105V,光栅已可以显示,但亮度比较暗,还有问题还没解决。
之前原机上用的是BU406已坏,现在用的是D949行管,不知道是不是行管能力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中压似乎不足。
请再帮忙出主意。

网友C:
接入视频图像行同步吗,会不会是行频电位器没有调整到正确的位置上。15625hz。
记得黑白12V供电行管C极直流电压27V,

另外借此请教:CRT行扫描偏转线圈与高压包绕组、行逆程电容之间是谐振关系?之一存在短路或开路都会造成行扫描电路过流。行管激励不足时因为行管的导通损耗大。

网友:
BU406较特殊,原型号或用BU806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入视频图像行同步吗,会不会是行频电位器没有调整到正确的位置上。15625hz。
记得黑白12V供电行管C极直 ...

记得黑白电视调节行频线圈时有两根同步点,一个同步范围较宽。另一个较窄,那个宽的是正常同步点,可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开C41或行偏转线圈,升压和中压都正常,所以升压D9和C48应该是正常的

现在已怀疑行振荡电路外围电阻 ...

才发现行频调整W3两端开路,更换相同阻值电位器后开机,已没有吱吱嗄嗄的响声,升压22V中压105V,光栅已可以显示,但亮度比较暗,

如果有提升电路,若电源电压为12v,则提升电压应该为27V(全联设计机型),感觉提升电压低了好多。

量度比较暗 ,屏幕中心比周边暗的话,就是高压包局部短路了,如果有示波器,看行输出级波形图最简单!

网友D:
BU406最好用原型号换修,它内部有一个并接二极管。国内流行维迪通电视时行管常坏,用别的型号代替不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U406最好用原型号换修,它内部有一个并接二极管。国内流行维迪通电视时行管常坏,用别的型号代替不好用 ...

BU406没什么特殊之处。带D的内部有阻尼二极管(在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如果没有该型号用普通的12~17寸黑白电视机行管均可代换,如果原行管是BU406D,在印制板合适的位置补一只阻尼二极管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BU406没什么特殊之处。带D的内部有阻尼二极管(在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如果没有该型号用普通的12~17寸 ...

匈牙利维迪通TA-5301用你说的方法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匈牙利维迪通TA-5301用你说的方法不行。

匈牙利维迪通TA-5301设计得比较特殊,与其它黑白电视机截然不同的地方在于:行输出管的β值要求很高,是一个达林顿复合管,通常β值要在400以上,而当时国内黑白电视机设计线路,行输出管的β值在120以下就完全可以满足设计使用要求,与之配套的国内晶体管厂当时都没有高β值的达林顿行输出管生产,所以在当时只能用进口行管,如果放在当代,这根本不成问题,无论是设计还是生产,国内的晶体管厂家都能拿出合格甚至优秀的产品来。

维迪通TA-5301使用过两种行管,BU406 BU806,  其中BU806是一个达林顿复合管,通常β值要在400以上,BU406β值较低,与国产行管差异不是很大。

网友E:
我忘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你检测这台黑白电视机时使用的是指针万用表还是数字万用表,如果是指针万用表,行输出级提升电压是27V(三洋级仿三洋机是16.5V),加速极和聚焦极中压为110V,使用数字万用表测试的提升电压有可能与指针表有较大差异,当年黑白电视机时代,数字万用表还未大规模普及进入市场,价格十分昂贵,在电视机维修这一行从厂家售后(当时叫全国联合报修,简称全保)到社会的广大从业人员,主力测试万用表也就几个500  30 368 64,其中500型和30型数量最为庞大!

网友:
最容易坏的是高压包。它一坏,行输出负担加重,反映在行的提升电压降低。先把它换掉。

楼主(2022-06-07):
引用 网友E:
我忘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你检测这台黑白电视机时使用的是指针万用表还是数字万用表,如果是指针万用表, ...

汇报总结:
本电路板是7寸管板,因维修需要就找了个7寸宽屏管接上维修用。
除了前述说明是电位器内部开路引起问题,其实是已经维修完成;因为显像管是临时找的,一直没怀疑是显像管亮度暗是因为显像管的问题,直到用一个5寸管接上。所有问题都已不是问题,是自己太过相信使用的显像管而造成的糊涂。
电视板已在用户手上重新装上后配他原机显像管,一切工作正常。
这个是义务帮修的。😁

楼主:
接5寸管修理时的情形,一切都是正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