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金川MF47-2万用表求助

楼主(2022-05-06):
这款表能测交流电流,下面两个可调电阻是调整什么的?哪位有电路图?

网友:
先将波段开关打在交流电流位置,调整触点焊片接的那个电阻,先调整电流值小的量程调好好再调量程大的(因为有可能分流电阻是串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