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波

楼主(2022-05-06):
为何简易电子管收音机可以不用专门的检波管,而超外差机器必须有检波器?

网友A:
所有的非线性元件都能检波,2p2的单灯机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晶体三极管的检波电路,没有室外天线仅靠磁棒天线的时候,它几乎收不到台,加了再生能收到强台信号发出微弱的声音,所以这种收音机其实就是0-v-0的收音机,比矿石收音机强一些。
真实的电子管直放机,起码有一级高放,一级检波,一级低放,就是所谓的1-v-1电路。
我们常见的来复再生倍压检波单管机,也就是636单管机,它就属于1-v-1的电路,有高放,有检波有低放,别看它只用一个三极管,它既是高放也有低放,还用二极管检波。
很多简单的直放机通常用三极管检波,也有一些超外差收音机用三极管检波的,三极管检波有放大作用,增益大,效率高。所以多用在一级中放或者直放机上。
前面说晶体管收音机采用三极管检波是为了增加效率,电子管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电子管单管机有高频放大的?最普通的栅极检波的电子管单管收音机都是0V1电路,而最常见的636或者 ...

是的,愚也有此同感。另外有位与普京同名的小兄弟,也有这个问题,他说亲手做过从一到六管机,但是想多掌握一些原理,所以一直问。问是好事,不过有些问题是只要自己看书钻研一下就能明白的,而且书里大多写得很详细,只有那些从书里得不到的或者因时代所限所述内容不够确切的,那倒是应该多请教这里的老前辈的。

网友D:
不管是什么收音机都需要检波电路,简易直放式收音机用的是三极管或多极的屏极或栅极检波,而超外差与矿石收音机用的是二极管检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什么收音机都需要检波电路,简易直放式收音机用的是三极管或多极的屏极或栅极检波,而超外差与矿石收 ...

单管电子管的收音机怎么检波单位?

网友E:
都有检波电路。不过有的是三极管检波,有的是二极管检波,电路形式不同,实质相同,都能起到检波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有检波电路。不过有的是三极管检波,有的是二极管检波,电路形式不同,实质相同,都能起到检波作用。

单管机,没有二极管是怎么检波的

网友F:
三极管,也能检波的。不用非的二极管。

网友:
最好先看一下有关检波的工作原理,就像二极管能将交流变直流,同样可控硅也可以将交流变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也能检波的。不用非的二极管。

我说的是单管电子管机器是怎么检波的,不是三极管怎么检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单管电子管机器是怎么检波的,不是三极管怎么检波的

这个书本上的知识,我还真记不下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管电子管的收音机怎么检波单位?

你看看上海科技《实验单管收音机》与人民邮电《单管收音机》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上海科技《实验单管收音机》与人民邮电《单管收音机》就明白了。

谢谢于版,那就是说单管机电子管既做高频放大又做检波了?        那既然这样,超外差为何在中放后要有检波?变频管无检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先自行学习超外差收音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额,想起来了,超外差这个疑问消失了,但单管机的电子管是怎么同时完成高频放大和检波的?晶体管单管机为何不行,必须有一个检波二极管?

网友G:
引用 楼主:
额,想起来了,超外差这个疑问消失了,但单管机的电子管是怎么同时完成高频放大和检波的?晶体管单管机为 ...

电子管的栅极电压偏置决定了是工作在放大还是检波,看看高频调制波乙类放大的工作状态和输出波型,就可以理解检波的原理。如果是甲类放大的工作点,那就成为高频放大了。仔细看看于版主帖子上的波型图片,再想一想应该能够弄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子管的栅极电压偏置决定了是工作在放大还是检波,看看高频调制波乙类放大的工作状态和输出波型,就可以 ...

单管电子管机是不是高频放大和检波在一个管子里完成的?晶体管的为何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单管电子管机是不是高频放大和检波在一个管子里完成的?晶体管的为何不行?

单电子管可以在此电子管内很方便完成放大和检波功能,而在单个晶体管内确无法直接完成,这个问题提得好,想一想,电子管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放大器,晶体管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放大器,其输入内阻有什么不一样。能区别出不同,也就能理解了晶体管要直接完成放大和检波的困难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电子管可以在此电子管内很方便完成放大和检波功能,而在单个晶体管内确无法直接完成,这个问题提得好, ...

愿闻其详,洗耳恭听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愿闻其详,洗耳恭听

本想让你能自己重温一下,多看看相关资料自己来回答此问题的。电子管是高输入阻抗电压型放大器,晶体管是低输入阻抗电流型放大器。对于微小信号的高频载波,高阻抗的电子管可以有效检出音频信号,而低阻抗的晶体管用于微小信号检波效率太低,损耗太大,必须经放大后才能有效检出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想让你能自己重温一下,多看看相关资料自己来回答此问题的。电子管是高输入阻抗电压型放大器,晶体管是 ...

问的是原理,不是结论,谢谢,也就是高阻抗的电子管为什么高频放大同时能检波

网友:
三极管也可以通过'钳位'单边放大用低通滤波把低频信号分离出来完成检波 , 对信号大小有限制非线性失真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管机,没有二极管是怎么检波的

可以学习一下三极管检波原理。利用三极管非线性,使工作点在接近截止区,即可完成检波功能。

网友:
晶体管超外差机也有不用检波二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电子管单管机有高频放大的?最普通的栅极检波的电子管单管收音机都是0V1电路,而最常见的636或者 ...

那么说,电子管单管机中的电子管仅仅是检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愚也有此同感。另外有位与普京同名的小兄弟,也有这个问题,他说亲手做过从一到六管机,但是想多掌 ...

那请教,既然单管电子管机没有高频放大功能,那为何不直接用一个电子二极管检波?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请教,既然单管电子管机没有高频放大功能,那为何不直接用一个电子二极管检波?

你知道一个电子管(二极管)的价格吗?在电子管流行的年代,这个价格使得人们尽量不用这种不经济的方式,而不是电原理方面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知道一个电子管(二极管)的价格吗?在电子管流行的年代,这个价格使得人们尽量不用这种不经济的方式, ...

明白了,谢谢。但不知为何二极管比三极管贵,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但不知为何二极管比三极管贵,

一个总比两个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总比两个便宜点

还需要两个二极电子管吗?另外,单电子管收音机这么说相当于矿石收音机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需要两个二极电子管吗?另外,单电子管收音机这么说相当于矿石收音机了?

那不是你自己问的吗,有些问题还是多看看基础书籍,概念都不难的。难的只是理论推导,但一般爱好者也不需要了解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不是你自己问的吗,有些问题还是多看看基础书籍,概念都不难的。难的只是理论推导,但一般爱好者也不 ...

需要两个电子二极管干嘛?一个不也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两个电子二极管干嘛?一个不也行吗

你的逻辑太混乱了,没法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教,既然单管电子管机没有高频放大功能,那为何不直接用一个电子二极管检波?

如果用一个电子二极管检波,那么它完全等同于一只矿石收音机:
但是如果用电子三极管接成“栅漏检波”的形式,那么虽然不是高频放大,但是确实有一定的放大作用,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一点正反馈(俗称“再生”),那么灵敏度和选择性以及音量都将大大增加,请参看本坛nengcai0313的扫描件: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C%CA%D5%D2%F4%BB%FA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但不知为何二极管比三极管贵,

不是二极管比三极管贵,而是价格差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一个电子二极管检波,那么它完全等同于一只矿石收音机:

但是如果用电子三极管接成“栅漏检波” ...

既然不是高频放大,那它的放大作用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非线性元件都能检波,2p2的单灯机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晶体三极管的检波电路,没有室外天线仅靠磁棒天 ...

电子三极管晶体三极管检波的同时是怎么放大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单管机,没有二极管是怎么检波的

单个三极管你可以把阴极和栅极看成一个二极管,用万用表测试阴栅放射电阻的时候也是个二极管特性。记得以前有一个用6U1的外差再生机也是用三极管检波的,再生是利用中频再生。6U1本身就是三级七极复合管。伪满的标准型收音机也是高放加再生的电路,也是三极管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单个三极管你可以把阴极和栅极看成一个二极管,用万用表测试阴栅放射电阻的时候也是个二极管特性。记得以 ...

这是比较靠谱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不是高频放大,那它的放大作用是怎么来的?

咦,不是给您本坛nengcai0313的扫描件这个完整的资料了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C%CA%D5%D2%F4%BB%FA
您把它通读一遍两遍三遍不就理解了吗?

网友C:
有些人宁可花十倍的时间来提问,也不愿意花十分之一的时间去自学。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人宁可花十倍的时间来提问,也不愿意花十分之一的时间去自学。

是啊,问本来是好事,可是如果一点都不愿意下一点功夫钻研一下历史资料,这就有问题。同时,"Rocket"和弗拉基米尔这两位小兄弟的问话的方式也类似,难道他们是同一个人?会有这种可能性吗?另外,问题问得详细到如此非常的程度,我甚至怀疑他或他们是不是要想写书或者论文之类的,也许我的心理“黑暗”了,但愿“坐享其成”这个成语不要被用上。

网友(2022-08-22):
引用 网友C:
你们所说的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太深奥了。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模电基础,也不愿意查资料自学。
对付这种连最 ...

这个坛子就是这么怪,宁可不厌其烦的反复问,也不愿意学习,都告诉他怎么操作了,还是反复问;有的人反复粘贴百度来证明他是对的,而我已经告诉他,砸开的东西里面有没有油,我都摸到了,还是坚持他是对的,又是百度、又是手册的,就为了证明里面没有油,后来说自己也有这种电容。正像你说他那样,粘贴大王。真是无语啊。

网友:
直线性检波器,灵敏度3mV,运放的电路,可以说是检波之最了。

网友:
2p2的单灯机应该是没有高放二是直接栅极检波。在栅极电阻上建立的音频电压又被放大了,这样理解不知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