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开机瞬间的冲击电流

楼主(2022-05-06):
我有三台功放,分别是5881单端,300b单端(胆整流)以及6p13p推挽(石整流)。只有推挽机在开机和关机的瞬间会出现家里的两台电视机同时黑屏几秒钟。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推挽机估计不是胆整流,加上第一级电容比较大,开机瞬间电流比较大,冲击住你家电网电压猛一跌落。检查你家插座或者闸刀上的螺丝是不是松了?

网友B:
1,胆机延时启动,减小冲击电流。,2,电视黑屏,检查插座是否有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胆机延时启动,减小冲击电流。,2,电视黑屏,检查插座是否有接触不良。

两台电视机不可能都接触不良的。

网友:
是电视机抗干扰能力差。如果不是插座接触不良,有可能是电视机电源电路质量问题,一般较难解决。

网友:
主线是多大平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台电视机不可能都接触不良的。

也有可能插座进线或入户线就接触不良呢。

楼主:
新楼房,进户线至少6平方,插座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挽机估计不是胆整流,加上第一级电容比较大,开机瞬间电流比较大,冲击住你家电网电压猛一跌落。检查你家 ...

推挽机有高压延时。

楼主:
我再查查空气开关是不是螺丝松动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C:
如果你家的空调或电磁炉启动都没有两台电视同时黑屏的现象,说明你这台6P13推挽电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家的空调或电磁炉启动都没有两台电视同时黑屏的现象,说明你这台6P13推挽电源有问题。

我怀疑也是,就最近才发现的,原来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如果是石整流,把CRC滤波改成R1CR2C滤波,R=R1+R2,R2=4*R1,有偏差也不要紧,试试看。

网友:
只有楼上是正解,其他是水帝

网友:
开关机瞬间电流过大,造成近电电压瞬时跌落。应该同用扩音机一样,先开低压,后给高压,关机则反之。在变压器高压中心头(接地端)增加一个开关即可。

网友:
看看那台推挽机滤波电容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不正常,胆机不会有如此大冲击电流导致电视机黑屏

网友:
你插座上挂个表看看就是了,这么大的电压跌落的话,普通表应该很明显了。

网友:
(1)通过拔管查,分级查,分部查等办法,很快就能找到问题(故障点)所在!
(2)高压延时投入反而值得怀疑,说不定它正是罪魁祸首!

网友:
这是典型的开合干扰,是延时继电器触点烧蚀、不圆滑造成分合时拉弧形成的,在继电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

解决方法:

1.使用固态继电器

2.在电力输入部分加装EMI抗干扰电路(如X电容、Y电容、共模、差模电感,可以直接买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台电视机不可能都接触不良的。

因为胆机启动时电流大,造成电视机黑屏。不是要你检查电视机插座,是从总电源开关到电视机插座,中间线路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最简单直接有效的方法是接一个PTC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