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JRC4580D、4580DD,选择

楼主(2022-05-06):
JRC4580DD运放用在CD机、功放音调电路上使用一段时间了,听感上总觉不尽人意,人声修饰过强虽口齿清晰高音不平滑毛刺感,低音澎湃如浪涛。总之是修饰感过强的味道。
  之前是用过4580D算是比较满意的,所以近日无聊把4580DD拆下,换上4580D,反复试听对比,4580D音质的表现是平淡真实,健康,4580D好运放

楼主:
优美的旋律、悠扬的歌声、传世的词曲、给予心灵的慰藉和美的享受。

网友:
多加一个D,咋就不一样了呢,区别这么大?会不会不是运放问题,是运放在不同工作电压下或者外围电路不一样下,导致的不同音质?

楼主:
同一个机器下的电路更换对比下的听感,多一个D的区别 有各自不同的音质表现,应该是设计者的初衷,不知内部电路抑或工艺上有所区别,日本电子硬件设计确有其精致细节的一面

网友:
这个如果同厂家的区别应该不大,JRC5532比较好点,或换上2132或2604之类才有质的改变。

网友:
强调一个性能就会损失别的性能

网友:
我也很喜欢用4580,便宜好用

网友:
我看到楼上,才知道不是说4558

网友:
试下 2114 感觉低电压比5532好

网友:
两块钱一个JRC5532DD各方面最均衡,推荐楼主试试。

楼主:
5532DD没用过,有机会买来试听一下。
90年代买过NE5532塑封,保留至今发现它是原装的,在cd机里试听,刚开始觉得音质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不耐听,时间久了就觉得NE5532还是不如4580D。

无聊的时候,我买过贴片AD712,AD823,OPA2604,直插4580D,4580DD,072D,082D,AD827jn,陶瓷NE5532。

这里面个人觉得4580D,2604是最适合的。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