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被二把刀修过的8.75放映机扩音机

楼主(2022-05-07):
朋友的,别人没修好拿来的,我也没有电路图,全靠分析,拿来时功放管装的是3AD30一对,两只功放管6条铜箔全断,跳线还跳错,纠正之后通电两个保险全烧,发现电源接反,功放管不应该是3AD6,应该是3DD15,果断换功放管,试机还不行,发现推动管也不对,装的是3AX31,分析应该是3DG,装了3DG12,还有两个管子管脚装错,纠正之后正常,完美修复

网友(2022-12-09):
上家可能不是二把刀,只是跳线没接对,让你捡了便宜在你朋友面前露了把脸

网友(2022-10-21):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有变压器的末级,用3ad是3DD都可以的,只要改相应的线路,调整偏置。早期的飞跃25W扩音机,用3AD管, ...

专业,之前的版本都是用的锗管

网友(2022-06-13):
顶一个,佩服佩服

楼主(2022-05-07):
还有一个电容虚焊,真坑啊
3CX5C用8550代替

网友B:
这个功放很别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放很别致!

我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个功放很小巧,挺精致的,声音应该不会差

网友C:
这样的功放底噪怎么样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功放底噪怎么样啊呵呵

连稳压都没有,只有俩滤波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连稳压都没有,只有俩滤波电容

末级功放管好像都只需要滤波就行了,前级部分有些有稳压电路。
这个二把刀也太菜了,管子全搞错了。
不知道音质咋样,放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末级功放管好像都只需要滤波就行了,前级部分有些有稳压电路。
这个二把刀也太菜了,管子全搞错了。
不 ...

音质不错,没信号时很静

网友E:
管子随意乱装,这修理工技术了得。
多年前某论坛上看到电子管收音机里管子全插错位的情况,跟楼主的功放板有异曲同工之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子随意乱装,这修理工技术了得。
多年前某论坛上看到电子管收音机里管子全插错位的情况,跟楼主的功放板 ...

不知道咋想的,问题是还找不到图纸,原理图都没有找到8.75的扩音机功放管用3DD15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咋想的,问题是还找不到图纸,原理图都没有找到8.75的扩音机功放管用3DD15的

有图就好修多了,没图对于老物件来说也问题不大,只是时间要多耗费不少。

网友F(2022-06-14):
前面那个连二把刀都算不上,看见是三只脚的元件就怼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面那个连二把刀都算不上,看见是三只脚的元件就怼上去。

问题是人家敢怼

网友A:
这样的有变压器的末级,用3ad是3DD都可以的,只要改相应的线路,调整偏置。早期的飞跃25W扩音机,用3AD管,后期都改了3DD的。管子要配对,偏置和3AD时不同,。

也有可能原来是用3AD,只是没有接对线路。你可以测试一下,有没有交越失真,如果有的话,原来就是用3Ad的,现在用3DD要调大偏置电流以便消除交越失真。

网友(2022-11-06):
这个够古老的,厉害

网友G(2022-12-07):
我有这原理图和印刷板图,就是不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这原理图和印刷板图,就是不会修

发上来共享。。。。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发上来共享。。。。

文件大了不能传,只能缩小,能否看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文件大了不能传,只能缩小,能否看清。

可以可以,先谢谢了

网友:
人家是给你出题的
没点理论基础还真修不好。

网友:
您太有才了,真了不起!!!

网友:
8.75机子推挽很少用到3DD之类的管子,多数是用3AD的管子。8.75联合设计的机子都是用3AD6当推挽级。不知你这台是什么型号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