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压缩机该配多大的启动电容?

楼主(2022-05-07):
淘了一个压缩机,准备做个打气筒用。没有启动电容,哪位老师麻烦看一下该配个多大的启动电容?

网友A:
30-50UF,空调电容基本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50UF,空调电容基本都能用

手里有个35UF的,可以启动!主要听说电容大了小了对压缩机都不好,我想最好配个最接近原机标配容量的。

网友:
冰箱空调压缩机不能做打气筒用,从原理看这种压缩机靠制冷剂回气冷却,并且油气不分离排气含油,长期给轮胎打气容易腐蚀轮胎,偶尔使用还可以。

网友:
150W电机的使用4微法。

网友:
我有个1P的,配的是25u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