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老爷子信号源不成功?

楼主(2022-05-07):
  找到一个被水泡了的熊猫收音机的线路板,上面有一个LTF-2-?本振线圈、一个输入变压器、一个密封双联。先除掉所有元件,用酒精清洗干净板子,然后再曝晒三天。按照老爷子的电路,只安装了高频部分元器件,开始,B2使用的是TF-2-9中周,电感量569uH,死活不起振,后来又换上原板子上带的LTF-2-?本振,电感量308uH,也是不起振。对照电路图,仔细检查线路板n遍,确定没有任何错误。这么简单的电路,竟然做不成功?突然想到,用ZX921收音机的本振不行吗?现在收音机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拆下来它的本振,装信号源上就可以排除本振问题了呗。说干就干,马上拆下来,换到信号源线路板上,信心满满的开机,谁知道还是外甥点灯笼照舅。一样不起振!至此,已经没招了!先睡一觉,明天再说。
      第二天一早,趁着头脑清醒,分析原因,是不是同名端的问题?在收音机上好好的,装信号源是咋就不行呢?对比收音机线路板和信号源线路板,看出来端倪了。在ZX921上,本振线圈次级三线端,上面接地,最下面接可变电容,而熊猫线路板上是,本振次级线圈三线端,上面可变电容,最下面接接地。找到原因,立即用空心针投开本振引脚与铜箔的连接,用引线直接焊引脚上,按照ZX921的方式连接好,开机再试,终于成功了!数字表终于出现频率显示了。我就奇怪了?熊猫自带的本振为啥也不起振?它可是原位置安装的。
      但是,现在虽然起振了,可频率特别不稳定,在451-509KHZ乱跳,频率范围也不正常,低端能调到120khz,高端可以到2000khz。最上面的电路图,红色括号内电压,是实测值。对比原图标注有些低,不知道这种信号源是不是都这样不稳定?请老师们多多指教!

网友A:
我也试装过这个信号发生器,用示波器测试时频率也有些变化,只是幅度比你做的小,后来买了DDS信号发生器就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装过这个信号发生器,用示波器测试时频率也有些变化,只是幅度比你做的小,后来买了DDS信号发生器就 ...

将近60KHz了,要是个位数还凑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近60KHz了,要是个位数还凑合。

好像也有10-20k的频率变化,波形也有些畸变,还是DDS信号发生器好,使用方便、波形好。

网友B:
老爷子这个简易信号发生器我做过,频率很稳定。高频震荡线圈是用废中振改绕的:先绕初级10匝、再绕次级7匝抽头、再绕100匝。配270p空气单联,高端调整微调电容、低端调整震荡线圈,反复几次、频率范围在调整到540~1750KHz之间即可。
其中做了一点点改变:调幅信号我是从BG2发射极通过10uF电容串联一只200K可调电阻接到BG3的基极,这样就固定了调制深度在35%左右,调整音频信号输出时不改变高频的调制深度。

我想你的频率不稳定问题应该与可调电容的品质有关,改用空气可变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爷子这个简易信号发生器我做过,频率很稳定。高频震荡线圈是用废中振改绕的:先绕初级10匝、再绕次级7匝 ...

用250/290P空气可变试过,也是一样,绕这么小的线圈想起来就怕。难道真是振荡线圈问题?我看有人用磁棒线圈做过,也有用中周直接代替的,好像都成功了?

网友C:
振荡线圈不稳,频率也不稳。还有:你哪印刷板是麻纸板,也造成频率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荡线圈不稳,频率也不稳。还有:你哪印刷板是麻纸板,也造成频率不稳。

有可能,感谢朋友提醒!这个线路板在水缸里泡了有一年多,边缘部分都泡软化变形了,所以被我锯的乱七八糟

网友:
LTF-2-3震荡线圈配270PF或250PF可变电容是需要接285PF垫整电容的(接法见收音机本振电路),否则就会低端频率到几十K或100KHz。
BG3静态电流最好达到1ma~1.5ma,这样震荡频率稳定波形好。

补充内容 (2022-5-9 20:28):
如果低端频率要达到455左右,垫整电容用330P。

网友D:
LTF-2-3震荡线圈配270PF或250PF可变电容是需要接285PF垫整电容的(接法见收音机本振电路),否则就会低端频率到几十K或100KHz。
BG3静态电流最好达到1ma~1.5ma,这样震荡频率稳定波形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LTF-2-3震荡线圈配270PF或250PF可变电容是需要接285PF垫整电容的(接法见收音机本振电路),否则就会低端频 ...

谢谢朋友!回头我试试

网友(2025-04-14):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感谢朋友提醒!这个线路板在水缸里泡了有一年多,边缘部分都泡软化变形了,所以被我锯的乱七八糟 ...

这个泡水喝有啥作用?

楼主:
有滋阴壮阳之功效

网友:
R6 100欧弄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