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wt扫频仪作为信号源输出为嘛没有啾啾声

楼主(2022-05-07):
如题,手上有台nwt200的虚拟扫频仪,前两年买来后用来试着给收音机调整过中频,图形看着很好,但是实际使用效果较差,一直闲置着,这两天偶然翻了出来,觉得既然扫频不行,那拿来做个信号源总能胜任吧,也算废物利用。经过频率计检测输出信号,十分精准,但是输出线缠绕在预调收音机上,把收音机调到与输出频率相同的位置,收音机却像是被抑制后的静音状态,并没有传统信号源输出的那种啾啾的鸟叫声,还请哪位老师解惑。

网友A:
他输出的是等幅没有调制过的讯号,因此没有音频分量出来,也就没声音了.

不过这并不影响你用他来调试收音机啊.

调中频:
1,信号源输出讯号,通过环天线或者电容等耦合方式进入到收音机.频率是中频465k
2,检波二极管的AGC那个地方挂表,测量AGC的直流电压,直流电压越高,说明中周调准了.

3,频率上下变动,是直流分量为原来的0.707倍,则为中频通带.

调本振:
当然这只是一个用法,在中周调准的前提下,你频率升高到1000k,从天线注入,然后可以直接调本振.
1000k,600k,1500k皆可以.

调天线:
作为信号源,也可以,想发射什么频率就什么频率,用小环天线.

网友B:
信号发生器调制了1k 或400Hz的音频会发出声音,扫频仪输出没经过调制也就没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发生器调制了1k 或400Hz的音频会发出声音,扫频仪输出没经过调制也就没声音了。

这么看来,它连个信号源的功能也没了。

网友C:
这么好的东西,可惜楼主不会用。

出二手吗,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看来,它连个信号源的功能也没了。

我也有一个,做信号源和扫频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输出的是等幅没有调制过的讯号,因此没有音频分量出来,也就没声音了.

不过这并不影响你用他来调试收音 ...

受教了,抽空按照您的方法试着调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东西,可惜楼主不会用。

出二手吗,多少钱?

400多大洋买回来的,频率输出还是比较精确的,我先按照另一位坛友的指导折腾下,折腾无果再考虑转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做信号源和扫频都不好用,

就为使用这个扫频仪,几乎查遍了坛里相关的文章,如接线方式等教程,可就算调的图形比较好看了,实际收听效果还不如没调前,一度怀疑这玩意输出频率不准,特意买来频率计检测,结果十分精确。本来抱着很大的期望,觉得有了这玩意统调就不用犯愁了,结果整的更郁闷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为使用这个扫频仪,几乎查遍了坛里相关的文章,如接线方式等教程,可就算调的图形比较好看了,实际收听 ...

这个仪器输入输出阻抗都是50欧姆,用来调试收音机必须先做阻抗匹配,否则调试出来的曲线和实际工作曲线有非常大的区别。

一句话,不会使用的话,给你再好的仪器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仪器输入输出阻抗都是50欧姆,用来调试收音机必须先做阻抗匹配,否则调试出来的曲线和实际工作曲线有 ...

这个是基本条件,购买设备随货赠送的原本就是50欧测试线,这个还不至于搞错。

网友E(2024-12-14):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基本条件,购买设备随货赠送的原本就是50欧测试线,这个还不至于搞错。

这个东西放楼主这里,真是暴殄天物的感觉。
你自己基本功不扎实,好东西也给你糟蹋了。
这虚拟扫频仪的输入和输出阻抗是50欧,但是你收音机的接入点的阻抗不是50欧,就算你用50欧的线有毛用?你这是阻抗不匹配,阻抗不匹配的话,直接影响待测电路的工作状态,测量的结果也就不准确了。仪器说明书里面有相当的篇幅用来讲怎么跟待测电路做阻抗匹配,你都不看啊?
你都没仔细看仪器的电子说明文档,还怨仪器不好,我也是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放楼主这里,真是暴殄天物的感觉。
你自己基本功不扎实,好东西也给你糟蹋了。
这虚拟扫频仪的 ...

都两年多过去了,还能挖出来回帖,我更该服你啊。虽然这些问题早就解决了,不过还是得谢谢您热心的批评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