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录音机卡座和民用录音机卡座有什么差别和特点?

楼主(2022-05-07):
专业录音机卡座和民用录音机卡座有什么差别和特点?请老师讲一课。

网友:
有的人从电视台回收的日本卡座,和发烧友手里玩的差不多的,级别高一些罢了!

网友:
主要参数就是频响宽,播放和录音噪声低,外置接口多,电视台要剪片子要用各种编辑功能,还有其他没什么鸟用的功能!家里玩的民用卡座其实已经很高档了,没必要把脑子烧坏!

网友:
专业的当然要从专业考虑。比如,专业录音棚的,有些功能是普通卡座没有的。录音时监听的声音,直接就是已录好的磁带放出的声音,根据声音效果进行适当调节。录好的磁带不必要再次检查录音效果了。

网友:
以前用过天龙的广播级别卡座和爱华的卡座 天龙机内有14块屏蔽盒中的线路板 直驱机芯  后面接口极其复杂 有连接计算机进行控制的 通过切换机 切换十几路信号的编辑切换 可以精确到毫秒级别信号切换
爱华的10+1卡座 88年制造  可以连续播放多盒磁带 广播电台的专用播放机  10盘的磁带2磁头播放仓 加上1个三磁头录音卡
内部结构  有两根超长的主轴和供带、收带轮轴(每个带位一个)  和磁头机芯小车
普通播放模式 选择磁带后  机芯顶上来 播放
编程播放模式 30秒(45分钟磁带)的双面快速检索歌曲(自动选曲) 然后 在屏幕上显示曲目信息  在机器上的微电脑编辑播放内容 机器可以连续编辑10盒磁带90首曲目 跨磁带等待时间20秒
接近CD机的可编程选曲

网友:
专业的更结实,性能看产品档次,专业也也低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