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充电板谁用过

楼主(2022-05-07):
这种充电板谁用过?充12伏输入电压应该是多少伏?谢谢!

网友:
这个取决于所充电瓶的要求,另外这类板子的功率有限,只能充小容量的电瓶

网友:
这个只是控制充电开始和结束的电路,要另外加充电机才能充电,12v铅酸蓄电池一般恒压充电的电压在14V 左右。

网友:
假如用最高输入电压60V的LM2596HV斩波降压芯片最大输出电流也就3A,用这个电流量充充20AH的铅酸电瓶正好,不过如果是这个芯片,看它5脚接地,也没有LM358,意味着没有可细调的恒电流充电检测,只是数控电压可调而已,最好用恒压恒流的万能充电板

网友:
输入最好控制在18v10安内

网友:
浅充浅放应用时,推荐充电电流最大限制在0.15C以内,浮充电压限制在最大13.4V,这个电压限制下,长期浮充时不易严重析气失水,但长期浮充满电不进行一月定期完全充放电一次的话,容量也会下降。

半充半放应用时,推荐0.15C恒流充电,最高充电电压限制在14.75V,当恒流充电开始后,电池的电压会不断上升,至14.75V会再降下来,降到14.25V时开始恒流充电转换成恒压14.25V充电,当恒压充电一段时间后,电流会下降到0.02C时充电结束,也可以继续涓流充电15分钟再结束。

网友:
这不是充电板,是防止热失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