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串口通讯引起的自激问题

楼主(2022-05-07):
我使用了JQ8400语音模块,但在不播放语音时仍有约15毫安左右的电流,为了减少电池耗电,我加装了MOS管来控制模块的电源,在不播放语音时切断电源,电路图如下:

实际使用时,在关断模块电源后,语音模块竟然后有类似自激的朴朴声,约1秒多响一次。我检测了一下,可能是串口通讯的TX引脚有约2.8V的电压引起的(RX引脚有约2V的电压,我将连线切断后故障依旧),我尝试在不通讯时将TX引脚输出设置为低电平,但没有效果。请大家帮忙出主意,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使用的单片机是PIC18F16Q40。
先谢谢各位!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是不是可以这样试试。单片机的相关引脚由指令全部置 “0”,这样各个引脚就不会有电平了。另外,Q1没必要使用,SK引脚上电时通常会默认为 “1”,电源关闭,需要时置 “0” 即可上电。供参考

网友B:
这个芯片应该有休眠模式,看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是不是可以这样试试。单片机的相关引脚由指令全部置 “0”,这样各个引脚就不会有电平了。 ...

谢谢回复!相关引脚置零不起作用,也许是开通了硬件串口通讯的缘故。Q1取消后开启和关断均不理想,用三极管也效果不好,采用这个线路才能顺利控制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应该有休眠模式,看看数据手册.

您的建议很好!是应该从这个方面考虑,还可以简化电路。

网友C:
光偶隔离不就行了

网友D:
把R20改为100欧,在R20前面接一个4.7k到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偶隔离不就行了

您是说串口通过光耦来隔离吗,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过电路又复杂了,还是先先3楼老师的办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R20改为100欧,在R20前面接一个4.7k到地试试。

MOS控制电路正常工作,关断时语音模块无电压,我分析是串口的电压引起的,因为TX引脚有约2.8V,RX引脚有约2.0V,其他引脚无电压。

网友E:
RX TX各对地设一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RX TX各对地设一电阻试试?

谢谢建议,已经按3楼提示通过设置语音模块进入睡眠状态解决了能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