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底板-新时代108A电子管收音机请教

楼主(2022-05-07):
90后小白,刚入坑不久。最近得了一台新时代108A,开始的时候觉得奇怪,这机子电源牛的硅钢片咋这么少?后来在找机子电路图的时候才看到本论坛有老师说到新时代带A字母的是“热底板”,这才知道到这类机子阳极电压是直接取的市电。有几处疑惑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1.这类热底板机子,如果二插插头插反了,那不就让市电直接供给了灯丝,而不是整流管阳极,那机子不就坏了?文科生对于电学一知半解。
2.为了安全,想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毕竟新手。
(1)取多大功率?50VA够么?
(2)是应该直接加在插头前呢?还是加在整流管?二者有无区别?
(3)是否可以在隔离变压器上直接加绕6.3V灯丝组?

附:电路图
来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03348

网友A:
隔离变压器加50瓦可以,没必要加绕灯丝

网友B:
,我的建议,花个50-60直接换个胆机变压器或者从老机芯拆个老变压器。220-220的50VA隔离变压器也不便宜,就是正泰的也要30-40了。

网友C:
如果加一个变压器,那就把原来的自耦变压器去掉,但新加的变压器必须要有6.3V灯丝绕组2组

网友D:
摘除灯丝变压器找个废弃电子管收音机变压器装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变压器加50瓦可以,没必要加绕灯丝

在隔离变压器上绕灯丝组的目的是想要把原来的灯丝变压器直接换掉,当然这是下策,老物件还是尽量地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建议,花个50-60直接换个胆机变压器或者从老机芯拆个老变压器。220-220的50VA隔离变压器也不便宜, ...

主要是想着原件尽量保留着,另外拆机的电源牛50-60似乎也买不到吧?至少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加一个变压器,那就把原来的自耦变压器去掉,但新加的变压器必须要有6.3V灯丝绕组2组

两组的意思是一组供整流管灯丝,一组供其他灯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摘除灯丝变压器找个废弃电子管收音机变压器装上即可。

主要想法是保留原物件

楼主:
另外,这机子就20W?

网友E:
      这类热底板机子,插头正反接都可以,最好是使零线接地端更安全,变压器就是一个灯丝包括指示灯变压器,灯丝是与市电隔离的,怎么接也不影响,不会烧。
      想加一个隔离变压器。
(1)取多大功率?50VA够么。足够用
(2)是应该直接加在插头前,
(3)机器已经有灯丝变压器,没有必要加绕灯丝绕组。变压器对着变压器就是隔离了。

网友:
没坏保持原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组的意思是一组供整流管灯丝,一组供其他灯丝么?

是的,因为整流管灯丝处有高压,所以不能同时供给其他管子使用

网友F:
平时使用用不着加隔离变压器,还能保持原样,掏出机芯修理的时候,加个隔离变压器以确保安全

网友G:
带有塑料旋钮的这类机子在比较干燥的环境下使用也没有多么可怕,仔细看电路图下面那个250K的电阻还有和他并联的电容这一部分,所有电路的公共接地部分都是通过这一块链接收音机底盘的,这也是底盘带电的连接点。但是在火线反接或者拆下维修时就得注意安全了!一旦火线反接,底盘要带电,且是220V的电压值,会造成触电事故。

网友H:
这么用总觉着危险,改变压器好点,满足这个要求的变压器很多的.

网友I:
楼主多虑了,插头接反并不会影响灯丝的电压.但是灯丝的地是热地.这里的地并不代表零线,所以热地可能带市电.

网友I:
修理时地下放一块干木板,人站在木板上单手操作就算碰到市电也不会有危险.不要把脑袋伸到机器里以看清零件标识,我见过把脑袋伸到电视机里看零件被电击后碰坏CRT显像管管颈,然后赔钱的.幸亏人是安然无恙,吓得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热底板机子,插头正反接都可以,最好是使零线接地端更安全,变压器就是一个灯丝包括指示灯变压器 ...

感谢回复,已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因为整流管灯丝处有高压,所以不能同时供给其他管子使用

已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平时使用用不着加隔离变压器,还能保持原样,掏出机芯修理的时候,加个隔离变压器以确保安全

是这个意思,主要是担心家人乱动触电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有塑料旋钮的这类机子在比较干燥的环境下使用也没有多么可怕,仔细看电路图下面那个250K的电阻还有和他并 ...

是的,先前看到有老师讨论过,机子多处与人体会发生接触的位置设计者都作了处理,在当年作为日常使用的话,使用者不随便打开后盖还是较为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用总觉着危险,改变压器好点,满足这个要求的变压器很多的.

提出加隔离变压器是想着尽量保留原机物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多虑了,插头接反并不会影响灯丝的电压.但是灯丝的地是热地.这里的地并不代表零线,所以热地可能带市电.

实属粗心,看电路图不仔细,脑中总想着常规电子管收音机的电路里灯丝的地与其他地是相连的,但却没注意这类机子灯丝的地是经变压器转换后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修理时地下放一块干木板,人站在木板上单手操作就算碰到市电也不会有危险.不要把脑袋伸到机器里以看清零件标 ...

谢谢提醒。总而言之,其实无论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只要不要把自己串进电路形成回路就算相对安全的,当然,交流电应特别注意与大地构成回路,是这个道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实在不明白啊,楼主看着也不像玩收藏的,为什么一定要使用这种慌兮兮的机子呢,当年物质稀缺万不得已设计的 ...

实不相瞒,“热底板”算是误入,开始是看着这机子成色蛮好便买下了,后来才知是“热底板”。德机确实精致、漂亮,自己也蛮喜欢,但对于一个爱鼓捣却又是业余小白的我来说,相关资料并不好找。说来惭愧,文科生的我最开始连无线电如何发送接收、线圈的互感自耦、三极管为什么能放大等等基础知识都一无所知,凭着兴趣先后鼓捣过矿石收音机、单管机、晶体管收音机,也购买过红灯711等电子管收音机,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多琢磨,多多学习和了解这些知识。简言之,兴趣+好奇心。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实属粗心,看电路图不仔细,脑中总想着常规电子管收音机的电路里灯丝的地与其他地是相连的,但却没注意这 ...

此图变压器转换只是转换了电压,并没有起到隔离的作用.地还是接在跟变压器初级相通的地线上.所以这个地如果接到火线上就会带220V市电.参看图中红线连接的部分.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此图变压器转换只是转换了电压,并没有起到隔离的作用.地还是接在跟变压器初级相通的地线上.所以这个地如 ...

明白了 难怪6SQ7的阴极与灯丝连在一起接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