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63-5a五灯电子管收音机整流6z4打火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2-05-08):
有一部上海163-5a电子管收音机,通电后,整流管亮度增大,继而出现跳火现象,喇叭嗡嗡嗡响,把6z4拔掉后,其他电子管灯丝正常亮,其他管子拔掉,只留6z4跳过依然严重,赶紧断电,发现2k5w电阻,断路一组,这是不是输出变压器的原因?如果是,该怎么查?正常输出变压器阻值应该是多少?另外,把大功率电阻拆掉后,跳火现象依然存在,多谢各位老师指点,本人不是很懂,望老师详细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说一句请把6z4拔了,清理干净然后拍照并晒出来,这过程观察6z4管坐是否变黑炭化,碳化管座在髙压下就会跳火漏电。

网友B:
检查6Z4第一个滤波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说一句请把6z4拔了,清理干净然后拍照并晒出来,这过程观察6z4管坐是否变黑炭化,碳化管座在髙压下就会 ...

把6z4拔掉,就没有问题了,跳火是管子内部跳的,为此还烧坏掉了一只6z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6Z4第一个滤波电解。

容量正常,没有短路

网友:
把6Z4整流滤波后的负载断开,看看还跳火吗?如果不跳火就是负载存在漏电或短路,再逐级检查很快就能查到问题所在。

网友:
检查整流管输出电压,如果输出电压过高(6P1没有工作)也会跳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