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电桥开尔文线夹插片PCB制作分享

楼主(2022-05-08):
本插片是根据VC4080/82系列手持电桥测量绘制。已考虑防呆设计,现将设计分享如下。
兼容市面上绝大多数手持LCR。感兴趣的坛友可跟帖仿制。
PCB打样的时候建议选1.0mm厚的板子,这样LRC插槽不易被磨损。
第一个文件是拼版,第二个是单板。拼版又可以会加钱,单板可免费打样。

拼版

单板

楼主:
推荐使用12V1 A开关电源塑壳外壳,这种外壳很容易找到。

楼主:
3D打印版,成品图。

楼主:
硅胶0.2mm2,4芯屏蔽线

楼主:
展示到这个程度,相信绝大多数坛友都能仿制了。

楼主:
最终成品展示,测试非常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3D文件打样用了好多钱,哪个平台出版的。
3D文件可以传上来,其它坛友可以方便仿制。

我是自己打的 有需要的留个邮箱 我直接发过去吧 省的再开一个贴子了

网友A:
感谢版主,正是急需的,成品要百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版主,正是急需的,成品要百十元……

安捷伦的要几百元,自己diy很容易。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硅胶0.2mm2,4芯屏蔽线

商品开尔文夹用的是单芯0.75平方屏蔽线,只是从插座出来有一段护套把4根线套在一起(图中灰色这一节)  ,楼主的pcb是镀金的吗?多少钱打的

网友C:
PCB两面覆铜是不是会有寄生电容,不过电桥可以开路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品开尔文夹用的是单芯0.75平方屏蔽线,只是从插座出来有一段护套把4根线套在一起(图中灰色这一节), ...

0.2mm2的线没问题的,之前做台式电桥测试线,用0.2和11mm2的线做对比测试,数据偏差微乎其微。
JLC常规厚度,镀金 费用约20元5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两面覆铜是不是会有寄生电容,不过电桥可以开路校准

你可以这样理解,测试导线之间本身间隔很近,之间也是有分布电容的,PCB覆铜和导线固然存在分布电容,只要测试导线基本一直,仪器就能通过开尔文原理消除掉分布参数,至少在工程应用上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D:
不知道有现成的插片可以买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0.2mm2的线没问题的,之前做台式电桥测试线,用0.2和11mm2的线做对比测试,数据偏差微乎其微。
JLC常规 ...

找不到镀金选项,选择沉金费用就是100元5片,不是你说的20元5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有现成的插片可以买到吗。。。

现成的插片是没有的,成品商用开尔文线夹要200多元,商家不可能出备品备件。